(已结束)变频擂台第38期——变频器驱动电机方向的问题

楼主(2011-06-24):
本周擂台:变频器驱动电机方向的问题

        在安装/调试/改造设备时,很多时候需要改变变频器所驱动的电机的旋转方向。在这个应用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是怎么定义的?是按照什么标准定义的? 如果可能,请尽量列举标准编号。

2、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次性按照要求实现电机正确的旋转方向就显得特别重要。能否一次性接线正确?该怎样操作?

3、改变变频器的输入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4、改变变频器的输出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5、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7月24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标准JB/T10391-2002。电源正序与电机接线顺序一致,从轴伸端看顺时针是正转;变频器的UVW对应电机的UVW就是正转;改变三相电源输入不能改变电机转向,因为AC-DC-AC的原因,不懂的慢慢理解吧;改变输出接线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向,这与电机正常使用是一个道理。

网友B:
1、标准<<JB/T10391-2002 Y系列电机标准>> 中的4.24以及<<GB1971-2006 旋转电机 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的6.7.1, 出线端字母标志的顺序同电源相序一致时,从主轴伸端(负载端、D端、非风扇端)看,电机应该为顺时针旋转(CW)。并没有规定正转和反转。对于一般的工件加工,按照右手螺旋,正面对着工件,顺时针(CW)旋转锁紧(或加工工件),逆时针(CCW)旋转松开(退出加工),因此对于电机而言,从主轴伸端看(正好和正对工件面相反),CCW旋转是锁紧,CW旋转是退出。人们习惯将锁紧定义为正转,松开定义为反转。因此变频器的UVW端同电机UVW端对应时(若有PG也对应),FWD表示电机轴端看是CCW,REV表示电机轴端看是CW。

2.<<GB1971-2006 旋转电机 线端标志与旋转方向>> 的6.7.1 指出通过改变输入电机的相序可以更改电机的旋转方向。具体可以参考电机学中关于旋转磁场的作用力来分析。因此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相序(实际的接线相序或者将变频器的FWD和REV反接)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3.改变三相电源输入的相序不能改变电机转向,如楼上所说,因为AC-DC-AC的原因,因此有变频器的场合,一般对于输入RST无相序要求。将电机的旋转方向 通过指令FWD/REV 以及UVW的接线来决定。

4.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次性按照要求实现电机正确的旋转方向就显得特别重要。能否一次性接线正确?该怎样操作?

个人觉得,就算时间非常的紧急,在按照FWD(正转),变频器的UVW同电机的UVW正确连接后,如果有pG,可以通过手动旋转电机,查看电机方向和速度是否正确,另外可通过点动(JOG或检修)试运行来确认系统的正常,最好按照变频器厂商手册中的试运行步骤。比如按照L7B或者A1000的详细手册,都有关于此方面的介绍。

5.在关于旋转方向补充一点,对于一些只能某一个方向运行的应用场合,比如空压机等,在工频时,一般都有相序继电器进行检测。且电机上有运转方向的指示。而变频时,一般有反转禁止功能。而对于有正反转的应用场合,比如电梯的上下行,需要将电梯控制器对应的上下行同电机的旋转方向对应,有PG的场合还需要PG方向的设定。

网友C:
先占好楼。

网友D:
变频器的正转与反转是按照标准JB/T10391-2002指定的。电源正序与电机接线顺序一致,从轴伸端看顺时针是正转;变频器的UVW对应电机的UVW就是正转;反之则为反转。变频器是一种晶闸管电子电路。基本工作过程是。整流(交流变直流)。直流能耗。逆变(直流边交流)。是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原理。改变变频器三相电源输入不能改变电机转向,因为整流后存在直流部分。不管如何方向是一致的。要改变电机的转向只有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端。

网友E:
变频器的正转与反转的标准时JB/T10391-2002,如果变频器输出端的UVW与电机输入端UVW一致,电机正转,否则反转;改变变频器的输入不可以改变电机的转向,因为在其交-直-交变化的过程,从直流变化到交流的过程中其相序与从交流变化成直流的相序无关;只要改变变频器的输出端就可以改变电机转向。

网友F:
变频器的正转与反转的标准时JB/T10391-2002,接线时应按照uvw接线,且与电机输入端uvw一致,则电机正转,

改变变频器的输入端是不能改变电机转向的,交直交整流过程中两者变化与相续无关。

只要改变变频器输出端,电机转向就会改变。

汇川变频器

网友G:
1、变频器没听说有关其正转和反转定义的说法,倒是电动机按照标准JB/T10391-2002以及GB1971-2006 有专门的规定 。

2、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次性按照要求实现电机正确的旋转方向就显得特别重要。能否一次性接线正确?该怎样操作? 一般先按照上述标准的规定确定电动机的正转向,这时候只要把变频器输出侧的U、V、W与电动机的接线端子的U、V、W按顺序连接,一般就能够保证电动机按照前述国标和机械标准规定的正反向旋转,当此“正方向”就是工程上实际需要的方向时,变频器与电动机端子就按照UVW一一对应的关系接线即可,如果工程上需要的方向与标准规定的方向相反,则互换一对导线的相序即可获得希望的电动机旋转转向

3、改变变频器的输入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一般来说不行,尤其是交-直-交型变频器,输入端三相电源首先进入整流环节形成直流母线电压,不对随后的逆变环节形成相序的控制和影响。

4、改变变频器的输出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有的变频器这样做应该可以改变电动机转向(但实际改换电动机转向多是通过参数设置或正反转输入端子的状态切换或速度给定信号的极性等方式实现的),而有些变频器恐怕仍然不行,变频器有的会需要提供电动机的结构参数以便获得电动机的系统控制模型,这时候随意改变外部接线而不将电机电机参数等同步改变也只会导致混乱

网友H:
在此向各位老师学习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不错,学习了

网友K:
1、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是怎么定义的?是按照什么标准定义的? 如果可能,请尽量列举标准编号。

     变频器正反转定义,与电源正逆相序定义相同,电源正相序即A超前B120,B超前C120,变频器输出正相序时视为正转,反之亦然,变频器正反转无标准专门规定,电动机按照标准JB/T10391-2002以及GB1971-2006 有专门的规定

2、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次性按照要求实现电机正确的旋转方向就显得特别重要。能否一次性接线正确?该怎样操作?
     能一次性接正确,先看机械设计电机是工作正转状态还是反转状态,在看电气设计是否一致,如:机械设计为正转,电气控制也为正转,则视为一致。反之亦然。一致是,将变频器输出线按顺序相接即可,即U-U,V-V,W-W.不一致是交换其中两项。
3、改变变频器的输入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1)、交-直-交变频器 改变电机输入无法改变方向,因为先有整流部分,无论什么相序都先变直流。

   (2)、交-交变频器,改变电机输入无法改变方向,可改变方向,但它一般不能控制方向。因为它是截频。

  (3)、直-交变频器 ,一般不可以反向输入。
4、改变变频器的输出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改变输出可改变方向,参见2、3题。
5、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网友L:
引用 网友K:

1、变频器的正转和反转是怎么定义的?是按照什么标准定义的? 如果可能,请尽量列举标准编号。

     变频器正反转定义,与电源正逆相序定义相同,电源正相序即A超前B120,B超前C120,变频器输出正相序时视为正转,反之亦然,变频器正反转无标准专门规定,电动机按照标准JB/T10391-2002以及GB1971-2006 有专门的规定

2、在时间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一次性按照要求实现电机正确的旋转方向就显得特别重要。能否一次性接线正确?该怎样操作?
     能一次性接正确,先看机械设计电机是工作正转状态还是反转状态,在看电气设计是否一致,如:机械设计为正转,电气控制也为正转,则视为一致。反之亦然。一致是,将变频器输出线按顺序相接即可,即U-U,V-V,W-W.不一致是交换其中两项。
3、改变变频器的输入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1)、交-直-交变频器 改变电机输入无法改变方向,因为先有整流部分,无论什么相序都先变直流。

   (2)、交-交变频器,改变电机输入无法改变方向,可改变方向,但它一般不能控制方向。因为它是截频。

  (3)、直-交变频器 ,一般不可以反向输入。
4、改变变频器的输出可以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吗?请分析并说明原因。
    改变输出可改变方向,参见2、3题。
5、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网友H:
正在学习当中,感谢各位老师的杰作。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TJW666 TJW666

二等奖(10MP)2名:

新鲜的毛豆 deltachad

Piston topkingjun

三等奖(30积分)4名:

李纯绪    lcx_jia

AQD008     AQD008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liuweiQ7    yujizuixiang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