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软件出错

楼主(2011-06-24):
台达plc编程软件运行中不断出错,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06136D7 in module  ’ wploft.exe’  .Read of address 000003E0

在两台机子上试都是这个现象。重装系统和编程软件都不起作用。小弟第一次用台达,求高手指点。

楼主: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

楼主:
第一次用台达,也是最后一次用台达。伤心了,呜呜呜……

网友B:
应该是系统不是正版所致,我都用6年从来没遇到过楼主的故障

网友C:
我也没遇到过该现象。

网友D(2011-08-11):
给中达电通发截图咨询一下?估计分配内存有误。

网友E:
这个应该跟你的windows操作系统相关,跟软件本身应该没什么关系

网友F(2012-03-25):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该怎么办?

网友G:
台达的软件安装比较简单的

网友H:
对:ljclwyf关于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该怎么办? 内容的回复:

打开其他的程序 点一下保存 然后关闭 再打开 点下编译, 编译完成了点保存。 然后再打开出问题的那个程序 编译一下就OK了。

网友I:
谢谢楼上指点!同样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