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HU11N4施耐德变频问题。。。。。。

楼主(2011-06-24):
我使用施耐德变频器ATVHU11N4 ,工作的时候端子  R2A 和R2C    应该是闭合的     我是在R2A 和R2C  接的运行信号  到PLC的  目前的情况是    变频器工作时   R2A 和R2C   没有闭合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端子R1B和R1C  能代替 R2A 和R2C  吗       谢谢    工控天津

网友A:
如果是输入PLC的话,是可以的,低压,一般不要替代,不动作,看说明书,该继电器监控输出的内容设置对吗?

网友B(2011-10-15):
看说明书,R1和R2好多功能是可以相同的,如果使用的功能是2个都可以用的话,就可以代替

网友C:
这是哪个系列的?

R1默认的设置就是变频器正常的时候接通。R2默认是没有功能。

 R2可以代替R1。R1不可以代替R2。我是根据61和312的说明说的。

网友D(2012-06-30):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E:
正常运行时开的断掉是闭合的,好想可以设定频率到达或者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