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到底谁更好?

楼主(2011-06-24):
最近遇到一个相对较苦恼的问题,我们接到一个特殊设备自动化系统开发的项目,控制精度也不高,我们采用我们shimet的2轴运动控制器加上SMT3722M的步进驱动器带电机,客户非常迷信伺服电机,非要我们使用伺服电机,又出不起价格。其实作为我们作步进电机的厂商来说,我们非常清楚,很多场合和很多设备上根本用不上伺服电机,只是伺服厂家抓住了步进容易丢步,步进是开环等概念在炒作。用我们步进电机的客户现在也有不少,还没听说他们有丢步的。但伺服价格切要比步进贵很多。不知道这样分析是否有道理,望业内专家能指导!谢谢

网友A:
看您用来干什么,低速\低负载\低精度要求(\低人员水准要求)(的时候,步进电机挺好.

网友B:
适用为度! 据说绣花机行业步进机就很适用,伺服反而不好用。

网友C:
伺服系统成本高,性能肯定比步进好(在相同的负载条件与电机条件)。如果用步进就足够,只有傻瓜才花更多的钱用伺服来实现。
如果步进电机经常丢步,只能说明方案在电机选取上和减速比选择上不当。

楼主:
在当今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环境下,作为设备制造商应该在设备生产过程中选择能满足设备要求,性能稳定,性价比高的产品来设计生产设备,不要迷恋伺服电机,其实伺服在中国的推广就是被日系厂商的炒作,伺服厂商就在炒作步进容易丢步,走不准,开环控制;伺服定位准,不会丢步,闭环控制。其实只要选型选好了,把加减速控制好,不要进行突然大惯量启动,是根本不会出现失步的,那成本就要比伺服便宜很多。

就像刘老师说的,在低速、低负载、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场合,步进电机真的挺好的。我们去年到今年也开发了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我们的步进就非常适合他们,有的要求伺服就根本达不到,而且价格昂贵。用户根本接受不了。而我们的第四代高端智能型全数字220V全数字步进驱动系统就非常受欢迎。希望各位前辈关注我们施迈特(SHIMET),支持SHIMET品牌的成长。

网友D:
要看应用场合。

对于用于机械设备,做工艺的场合,需要动作配合的情况下,需要用伺服,选择步进主要是价格原因。

对于机械设备,往往出厂前都是好的,使用一到两年就出问题,工厂的机械用的太狠了;对于步进电机,只要机械部分有点点卡的情况,步进就失步,导致的后果是几个加工件成为废品。那家的机械敢说机械不会出问题?

对于用户而言就是丢之可惜,食之无味,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步进的问题,反而倒是催生了一个机器改造的产业链,呵呵。

最近稀土狂涨,步进的市场可能会收到影响,伺服的控制器和电机比起来,价格比重在逐渐降低,可能更倾向于伺服。

如果你的机械,用上伺服,即使价格贵一点,品牌质量树立起来,也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希望国产伺服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适用为度! 据说绣花机行业步进机就很适用,伺服反而不好用。

波恩老师

您好!能帮我分析一下绣花机行业为什么步进电机很适用,而伺服电机切不行呢?希望赐教。先谢谢

网友B:
回复见你发的另一帖子。

楼主:
波恩老师

您好!我在我的另一帖子里面对这个原因作了分析,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是不是?谢谢

Gary-13812617052(Creat Motion)

网友(2012-03-01):
各有千秋,不同的领域 适合不同的电机   没有哪一款产品能独霸天下的

网友E(2012-08-05):
绣花机行业伺服已经好过步进了!

网友E:
针对绣花针距不同,增益会有所不同,绣花机上代替步进的伺服必须用上通讯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