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Q系列如何跟硬件IO模块地址对应?

楼主(2011-06-24):
刚接触三菱plc,搞不懂硬件地址是如何对应的,那位帮我解释一下!我熟悉西门子、施耐德、ab的plc,在编程中都要加载硬件,相应的会有硬件地址。三菱的Q系列地址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要用GX-DEVELOPER在PLC参数里面填就好了,一般智能占用32点,0000-001F;其他IO看你多少点了

楼主:
能不能在具体点呀?thanks

网友B:
编程软件中的PLC参数中自已设定,可以按顺序也可以不按顺序,不要重复就可以

网友C(2011-10-13):
比如

第一个槽用了16点的输入,第二槽用了16点输出,第三槽用了运动控制模块

那么地址是X0-XF,Y10-Y1F

运动控制模块从X20-X3F,Y20-Y3F,输入输出各32点

网友D:
q可以自动设定,读plc设定

网友E:
先熟悉一下所有模块占的点数吧,这样地址就方便自己直接在PLC参数中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