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可以调换吗?

楼主(2011-06-24):
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可以调换吗?就是线从上向下穿与线从下向上穿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一进二出的。

在电流表、电度表等设备上是没有顺序的,怎么穿是对结果没有影响的

但对功率因数表来说,就有正反限制了,必须一进二出

网友B:
请教楼上,何为一进二出?

像电度表就不能接反,否则电表就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