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B2的一个怪问题

楼主(2011-06-24):
我原先一直使用台达伺服是AB系列和A2的,现在为了节省成本,买了几个B2系列的伺服放大器及电机。今天我把参数设置好,用外部控制指令实现位置控制。现在问题是,原点回归正常。寸动控制正常,但是使用相当定位指令和绝对定位指令,伺服电机不动作,在PLC里设置用D1336监控读取伺服返回脉冲,正常。但伺服放大器面板读取值只是一两个脉冲。Y0\YI输出都正常。翻完手册也不知道那个参数设置错误。按理说,原点回归正常,外部接线没错。还有就是每次设置参数时,都必须重新上电,伺服备妥才ON,这和AN系列、A系列都不一样,请问有哪位用惯B系列伺服高手指点一下,有那个参数设置错误。谢谢。

网友A:
哪里买的问哪里的工程师,  有些地方是卖完不管的

别图便宜

楼主:
我昨天仔细想了一下,应该是伺服没有接到PLC发出指令,或是伺服哪个参数设置与PLC发生冲突,但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重要参数,所以请教大家了。台达工程师也过问了,他们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要过几天才过来,但我的工程耽误不了。B2系列也是他们推荐买的,上当了。AB系列和A系列用了几年了,我重没遇到这种现象。求求大家啦。

网友B:
别指望台达工程师能帮你什么了,靠自己吧....台达的服务我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C:
台达服务的态度 还不如卖我电机的供应商的工程师

网友D:
伺服电机运行无论回原点,还是寸动,或者定位,走的都是脉冲,当有脉冲输出时,观察PLC输出LED显示是亮的,你说的正常,根本无根据,至于监控能读出数据,就更无法相信。你还是查查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现在的B2与原来的A2的P1-00设置不同造成的,仔细检查比对一下。

楼主:
搞清楚了,是电子齿轮比搞错了。台达每个系列不一样,AB是1:1,A2是12.8:1,AB是1:1 再把P2-66设为4,伺服备妥问题解决了

网友F:
有木有搞错,B2可是比AB型先进的啊,怎么说图便宜呢,贵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