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H ET200M 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24):
现在有个工程,通讯处有个故障,十分不理解,请帮忙分析下吧。

我有如题的CPU与两个ET200M做DP通讯,因为之前一直做的是S7300CPU的工程,所以还是习惯性的按照过去的习惯进行组态,当然是先对CPU站配置,407的电源,CPU,CP,然后灌入OB块后,进行了总体下载,一切正常(在线观察),接着定义了CPU的X2口,即DP口,DP口地址选择了2,然后在随后的总线上添加了第一个站,地址定义为4,拨码开关同样选择了4,接着填入了所需的IO模块,当然都是在IM153的下拉菜单里找到的。确认后,整体再次下载,下载完毕,弹出对话框,询问是否要重新启动,点击确定后,step7开始了漫长的等待,鼠标变作沙漏装,我想这就是要等的吧,CPU上的外部错误指示灯长亮,BUSF1以2HZ频率闪烁,ON灯也以1HZ的频率闪烁,从站的IM153-1的BF灯以1HZ的频率闪亮。最后,ON灯闪亮,电脑上沙漏变回箭头,就点在线,想观察错误原因,说明的结果是。。。分配错误。。。。。出错地址分别是几个DI模块的地址分别是0,2,4,6(4个DI模块一个AI模块一个DO模块)记不清了,从站的角上一个斜杠,CPU角上是个红园,中间带白叉。查询从站的错误来源,说明是配置与实物不符,可我是反复看着订货号配置的,这个肯定是前提,肯定是不会有这种错误的,我就反复校正了长度约为1米的DP电缆,因为做一个从站就出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没有接第二个站,因为电缆是接在总线的两端,所以总线连接器都打到了ON上面,且总线接的都是进线端,电缆接线肯定也没有错误。我反复重新建立项目,反复下载测试,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状况,后来甚至换了两个从站的IM153做测试,仍然如此,我实在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写的有点多,就是想把情况尽量描述清楚,便于大家帮助分析哈,请帮忙解释解释看看吧,到底是硬件故障还是我的配置方式有错误。谢谢啦

网友A:
基本上是硬件组态错误,另外IM153拨码后需要断电,带记忆的

网友B:
刚做一个400H的项目,学习一下

楼主:
对:myprettyrandi关于基本上是硬件组态错误,另外IM153拨码后需要断电,带记忆的内容的回复:

硬件组态错误? 我觉得应该不会呀  如果不连任何ET200M站 两CPU 信号灯 一直都显示为正常的 一挂上ET200M 就会BUS1F一直闪烁 ET200M站上 BUS1F也一直闪烁 BUS2F一直红灯亮 拨码开关拨好后 也断电再上电呀

另 ET200M站里 硬件配置 也是严格按照订货号配进去的呀 (用的SM模块也是在Catalogo正确的IM153-2下的SM模块拖进去的呀)

很急呀 请各位高手 指出可能错误之处 或则给我点经验 我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可能出在哪了???  在线等

网友C:
你小子组态后编辑保存没有就在下载???

网友D:
应该还是组态方面出现的问题

网友A:
那就是ET200M这个站出问题了,BUSF灯闪烁表明通讯没连上,如果你保证硬件组态没问题的话,找电气硬件上的问题吧,后面U型链接器没插紧都有可能产生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小子组态后编辑保存没有就在下载???

组态后要编译 再下载 这点怎么可能会忘记?

谢谢各位继续根据你们的经验 提出可能的错误之处 我在线等

按照以前调试的经验 找了半天 已经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了

明天只有再逐个模块替换着去试验了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应该还是组态方面出现的问题

组态方面 哪里会出现问题呢? 我不带ET200M站 一切都是正常的  那按你的说法 就是ET200M站组态有问题呀?

但是 ET200M站 硬件配置包括各个模块的订货号 我已经检查过多遍了 站DP地址也设置对了 还可能问题出现在哪呀?欢迎提出可能的错误所在!!

楼主:
对:myprettyrandi关于那就是ET200M这个站出问题了,BUSF灯闪烁表明通讯没连上,如果你保证硬件组态没问题的话,找电气硬件上的问题吧,后面U型链接器没插紧都有可能产生这个问题内容的回复:

电气连接上的问题?具体点 是什么 模块的接线? 我用的是冗余系统必须的 有源底板插槽 不是U行连接器。

附上CPU的在线诊断内容 你们看看 在线等

iagnostic buffer of module CPU 412-3 H

Order No./ Description         Component                      Version
6ES7 412-3HJ14-0AB0            Hardware                       1
- - -                          Firmware                       V 4.5.4
Boot Loader                    Firmware expansion             V 4.5.0

Rack:                          0
Slot:                          3

Serial number: SVPB2300455

Event 1 of 7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37:02.773 PM  06/24/2011

Event 2 of 7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37:02.772 PM  06/24/2011

Event 3 of 7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37:02.770 PM  06/24/2011

Event 4 of 7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0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37:02.770 PM  06/24/2011

Event 5 of 70:  Event ID 16# 39B1
I/O access error when updating the process image input table
P area, word access, access address:      2
process image partition no.:  0
not user relevant(Z1): 2942
Requested OB: Program execution error OB (OB85)
Priority class: 25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5:37:02.768 PM  06/24/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