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定电压写着380V,660V的接触器,能用于220V吗

楼主(2011-06-24):
我用的CJX2系列交流接触器,铭牌上写着Ue:380V、660V,能用在220V的情况下吗?求高手解答,另外,AC3的能在AC1条件下使用吗?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Ue380,660是指主触点可接入的额定电压,完全可以接入220V的电压,如果线圈电压标多少就只能接入多少.AC3是鼠笼电机的起停,接通2-3倍额定电流和断开2-3位额定电流,AC1是指阻性负载的接通与断开,用AC3替换AC1是可以的,反过来就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e380,660是指主触点可接入的额定电压,完全可以接入220V的电压,如果线圈电压标多少就只能接入多少.AC3是鼠笼电机的起停,接通2-3倍额定电流和断开2-3位额定电流,AC1是指阻性负载的接通与断开,用AC3替换AC1是可以的,反过来就不可以.

楼主:
多谢高手指教,领教了

网友C:
写着Ue:380V、660V,能用在220V的情况下吗?可以,有点浪费。注意主电路电流、线圈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Ue380,660是指主触点可接入的额定电压,完全可以接入220V的电压,如果线圈电压标多少就只能接入多少.AC3是鼠笼电机的起停,接通2-3倍额定电流和断开2-3位额定电流,AC1是指阻性负载的接通与断开,用AC3替换AC1是可以的,反过来就不可以.

网友E(2011-10-16):
如果是线圈的话,当然不能用。。。

网友F(2011-12-22):
只要接触器控制回路是220V就可以

网友G:
如果是线圈的话也是可以用的,在加个继电器。

网友H:
可以的,380是额定电压,660V应该是绝缘电压吧

用在220VAC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