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软启动、工频旁路三合一主回路方案比较

楼主(2011-06-24):
我厂一250kw电机启动方案项目,有三种模式:
1、常用模式:变频器启动,工频运行
2、备用模式:软启动,旁路运行
3、应急模式:工频直接启动+运行
主回路连接如图:

这样连接是否合理?是否有更优的方案?把旁路工频接触器KM3直接与电机连接,三者完全并联关系会不会更好?

网友A:
这个方案最好。

如果你那样就还得在工频旁路与变频器之间加机械连锁,麻烦。

楼主:
现在项目还没施工,目测电机工频运行,按停止按钮后,电机约5秒完全停止,负载的惯性不大,这样适合变频--工频转换吗?未做过工频--变频转换应用,所以比较谨慎,转换时间也不好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那样就还得在工频旁路与变频器之间加机械连锁,麻烦。

1、QF1、QF2、QF3之间要互锁;

2、我觉得有变频器和直接启动就够了,软启动多余!

网友B:
3、还可以变频器启动,工频运行。

楼主:
计划“常用模式”控制策略: 1、变频加速时间60秒,启动后收到变频器运行信号+频率达到50Hz信号+电流低于500A条件,保持全速运行10秒。 2、发变频器自由停车指令,收到变频器停止反馈信号延时0.5秒断开KM1变频接触器。 3、收到KM1断开反馈信号0.5秒后,接通KM2 4、收到KM2接通反馈信号0.2秒后,接通KM3电机工频运行。 上面的时间都会按现场实际情况调整,特别是上述的2个0.5秒时间设置最小不能低于多少秒?

楼主:
QF1、QF2、QF3之间没有互锁, 在常用模式QF2不会送电, 在备用模式QF1不会送电(变频器损坏) 在应急模式QF1\QF2不会送电(变频器\软启动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

2、发变频器自由停车指令,收到变频器停止反馈信号延时0.5秒断开KM1变频接触器。

 ……

1、发变频器自由停车指令,收到变频器停止反馈信号不用延时0.5秒,应立即断开KM1变频接触器。

2、收到KM1断开反馈信号不用延时0.5秒,立即接通KM2

3、收到KM2接通反馈信号0.5秒后,接通KM3电机工频运行。

网友B:
4、变频器自由停车后,0.5秒后接通工频电源,时间足够了;

5、还可以小,但不要再延长,延时长切换电流会增大;

楼主:
发变频器自由停车指令,到收到变频器停止反馈信号应该不超0.1秒,加上3个接触器的动作延时,如果按楼上老刘的时间设置,整个转换时间应该不超过0.6秒。 这个项目一直比较担心,一不小心变频器就可能炸机,所以宁可先慢些,观察转换时电流再逐步减少时间,但整体转换时间最少不应低于多少秒?有过转换实际应用的网友请提供,谢谢!

网友B:
1、交流电的周期是0.02秒,如果5个周期即0.1秒,交流零点有10个,电流完成断开没有问题;

2、所以0.5秒的延时足够,如果0.5秒不准确,大约实际延时也在0.3秒到0.7秒之间,是安全的;

楼主(2011-11-22):
设备安装完毕,今天厂家开始调试软启动及旁路,稍后再调试变频器单独运行,最后试验变频-工频转换

因250kw电机正在生产运行,目前试验都是带一7.5k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