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电源电器擂台第四十三期--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可以调换吗?

楼主(2011-06-24):
本期擂台题为: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可以调换吗?就是线从上向下穿与线从下向上穿有什么区别吗?

要求:

阐述两种穿线方式的区别和影响

请针对以上要求进行阐述,其中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工控电力电源擂台每周一期,本期7月2日评奖。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区别是有的,要看接什么了,如果仅仅是电流显示的话那无所谓正反,仪表都会正常显示

但是如果接功率表的话那就必须是正的,不可以反,否则仪表会反转

网友B:
电流互感器的穿线方向是有要求的

网友C:
二个方向穿心电流信号相位相差180度,对于显示仪表没有影响,对控制仪表可能有影响,不是全部有影响。比如计量表(电度表)就不可以反穿,过电流保护就随便穿。

网友D:
应该是有方向要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区别是有的,要看接什么了,如果仅仅是电流显示的话那无所谓正反,仪表都会正常显示

但是如果接功率表的话那就必须是正的,不可以反,否则仪表会反转

网友F:
电流互感器的穿线方向错误,会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极性错误,使得电流相位正好相差180度。如果作为显示,结果没有影响,如果作为测量,影响较大。

网友G:
作为计量表,会导致计量电度表反转。如果将线从互感器重新反接,电缆较粗的话,不容易操作,可以将电度表互感器处S1,S2端子反接一下即可,方便快捷。

网友H:
至于有什么特殊要求也是因地制宜的,不一定非得按照规矩办事!不就是正接与反接的问题吗?

网友I:
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方向颠倒(正确的是:电流从P1进P2出),会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极性错误,如果是接电流表,结果没有影响,如果是接电度表,会使电度表倒转。就是作为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的采样电流,也不能接反,否则会影响精度,影响补偿控制器的正常运转。

网友J:
1、如果是一相电流互感器,只接电流表,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可以调换;

2、如果是三相电流互感器,只接电流表,三相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可以同时调换;

3、如果是单相、三相电流互感器,接有电度表,三相电流互感器穿线的方向不可以调换;

网友K:
电流互感器是有方向的,一次上有L1和L2,二次上有K1和K2;

电流互感器上一般标有L1、L2字样,L1就是相线的进线,L2就是相线的出线;也就是从L1到L2穿线才对。

电流互感器二次上K1是出线,K2是回线,即电流经K1引出,经过电流器件(如电流表等)回到K2端;

当L1和L2穿反了时(电源下进线时经常有这种情况),可将K1和K2反接,效果是一样的;

对单相电能表,进线和出线接反,可能会造成电能表反转,但对新型全电子式电能表,不会出现倒转的情况。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作为计量表,会导致计量电度表反转。如果将线从互感器重新反接,电缆较粗的话,不容易操作,可以将电度表互感器处S1,S2端子反接一下即可,方便快捷。

实际工作中经常这样

网友M:
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方向颠倒,会造成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极性错误,使得电流相位正好相差180度,如果是直流的互感器接表,结果会极性错误,如果是单向交流,影响不大,如果是三相,将显示是他向的电流,如果是接电度表,会使电度表倒转。

网友N:
山东 小平

引用 网友G:
作为计量表,会导致计量电度表反转。如果将线从互感器重新反接,电缆较粗的话,不容易操作,可以将电度表互感器处S1,S2端子反接一下即可,方便快捷。



实际工作中经常这样

````````````````````````````````````````````````````

+1实战经验

网友O:
有一次印象很深刻,互感器的P1,P2方向反了,机械式的电流表指针没反应,依然指示0A,后来将互感器反过来穿,电流表指针有动作了。

网友P:
电流互感器与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是相似的:初级的交变电流在其周围产生交变磁场,这交变磁场又使次级产生交变电流。故初次级电流之比等于初次级线圈匝数之反比。而且次级电流同变压器的次级电流一样是有极性的,即如改变穿插方向,就改变次级电流的方向。因此在使用互感器时,对电流无极性要求的场合(如接电流表等),可以不考虑穿插方向,但对电流有极性要求的场合(如接电度表等),对已安装且已调试好的线路,就不能随意改变互感器的穿插方向。

网友Q:
测量用一次P1、P2接反了,二次的S1、S2也反过来接是没有大的影响,但在计量用的时候应该正确连线。用在补偿的互感器不能反接的。接线时应该注意极性。电流互感器一、二次侧的极性端子,都用字母表明极性。

网友R:
一次绕组的线圈极性接反,对于电流互感器本身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电流表有影响,特别是机械式的电流表,由于电流表内电流方向反向,导致内部的指针旋转磁场反向旋转受到阻碍,导致内部线圈过热时间长了极易造成电流表烧坏。一旦电流表烧坏就变成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断路,造成危险。

网友S:
楼主的题目有些含糊。电流互感器穿线是没区别的。有区别的只是次侧端子的极性。同名端的相位相同。反之相位相差180度(即反相)。无需相位要求的无所谓线从上向下穿与线从下向上穿都一样,(如互感器型交流电流表)。若有相位要求的就要注意了,不能搞反了,否则电器不能正常工作(如无功补偿头的电流相位检测,电功表,直流电路里的电流检测互感器.......等)。所以没有穿线正反之说法,区别的只有接线端子正反接。

网友T:
电流互感器穿线接反会使公用线电流增大为原来的3倍,如不及时改正,公共线将会因过载而烧断,计量装置计量的电能比实际电能更少 如果三相电流的极性都接反了,那么电流变成了负序相位,电流和电压的相位反了180°,得到了有功、无功电量肯定产生误差,建议尽快恢复正确的接线。至于是偏少还是偏多,需要经过向量实测才能计算。 但是电流互感器为下进线时极性要反接因为下进线相当于初级反接了,所以输出也要反接,不然电度表会翻转或功率因数表测量错误。

网友T:
下面我在副一篇关于电流互感器极性和接线方式及其应用的文章

网友T:
电流互感器在交流回路中使用,在交流回路中电流的方向随时间在改变。电流互感器的极性指的是某一时刻一次侧极性与二次侧某一端极性相同,即同时为正、或同时为负,称此极性为同极性端或同名端,用符号"*"、"-" 或"."表示。(也可理解为一次电流与二次电流的方向关系)。 按照规定,电流互感器一次线圈首端标为 L1,尾端标为 L2; 二次线圈的首端标为 K1,尾端标为 K2。在接线中 L1 和 K1 称为同极性端,L2 和 K2 也为同极性端。电流互感器同极性端的判别与耦合线圈的极性判别相同。较简单的方法例如用 1.5V 干电池接一次线圈,用一高内阻、 大量程的直流电压表接二次线圈。当开关闭合时,如果 发现电压表指针正向偏转,可判定 1 和 2 是同极性端, 当开关闭合时,如果发现电压表指针反向偏转。    一相式电流保护的电流互感器主要用于测量对称三相负载或相负荷平衡度小的三相装置中的一相电 流。电流互感器的接线与极性的关系不大,但需注意的是二次侧要有保护接地,防止一次侧发生过电流现象时,电流互感器被击穿, 烧坏二次侧仪表、继电设备。但是严禁多点接地。两点接地二次电流在继电 器前形成分路,会造成继电器无动作。因此在《继电保护技术规程》中规定对于有几组电流互感器连接在一起的保护装置,则应在保护屏上经端子排接地。如变压器的差动保护,并且几组电流互感器组合后只有 一个独立的接地点。   3.2 两相式不完全星形接线    两相式不完全星形接线用于相负荷平衡和不平衡的三相系统中。如图 3 所示。若有一相二次极性那么流过 3KA 的电流为 I A I e ,由向量差得其电流值为 Ia 的 3 倍,相位滞后 I a 300 角,如果三只继电器整定值是一样的,3KA 会提前动作,造成保护误动。   3.3 两相电流差接线方式    I A I e ,其接线系数为 3 。如 C 相二次极性接反,故流过继电器 KA 的电流为 I A I e 。当 A、C 相发生短路故障时,一次电流 I AD 和I CD 变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I AD =- I CD ,假定 I AD 的参考方向为正,变换到二次侧的电流流经继电器 KA 的电流则为 0。这就说明由于 C 相二次极性接反,当一次侧 A、C 相短路后继电 器 KA 有可能不动作。   3.4 三相完全星形接线    三相完全星形接线如图 5 所示。用于相负荷平衡 度大的三相负荷的电流测量以及电压为 380/220V 的三相四线制测量仪表,监视每相负荷不 对称情况,若任一相极性接反,流过中性线的电流将 增大。若缺少中性零线的星形连接,其缺陷是在运行中当负荷不平衡时,将造成二次侧中性点位移。   4 继电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接线    继电保护用的电流互感器接线,通常是用于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的保护装置时,采用星形接 线。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电力系统中,由于允许短时间单相接地运行,并且大多数情况下都装设有单相接地信号装置,所以广泛采用不完全星形接线方式。保护用电流互感器的三角形接线应用于 Y/△接线的变压器差动保护。   5 电流互感器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   (1)电流互感器在运行中二次侧不得开路,一旦二次侧开路,,由于铁损过大,温过高而烧毁,或使副绕组电压升高而将绝缘击穿,发生高压触电的危险。所以在换接仪表时如调换电流表、有功表、无功表 等应先将电流回路短接后再进行计量仪表调换。当表计调好后,先将其接入二次回路再拆除短接线并检查表计是否正常。如果在拆除短接线时发现有火花,此时电流互感器已开路,应立即重新短接,查明计量表回路确无开路现象时,方可重新拆除短接线。在进行拆除电流互感器短接工作时,应站在绝缘皮垫上,另外要考虑停用电流互感器回路的保护装置,待工作完毕后,方可将保护装置投入运行。   (2)如果电流互感器有嗡嗡声响,应检查内部铁心是否松动,可将铁心螺栓拧紧。   (3)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的一端,外壳均要可靠接地。   (4)当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线圈绝缘电阻低于 10~20 兆欧时,必须进行干燥处理,使绝缘恢复后,方可使用。

网友H:
穿线的方式改变了,那么你的接线端子接的线S1变为S2,S2变为S1也就可以了。这样所接的电表也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U:
如果是测量电度的,三相互感器一次都穿反是不会影响正常计量的,但是机械表必须把二次的K1-K2颠倒使用即:K2为进线;K1为出线。否则电表反转;现在的电子表是不分正反的,只要电流准确就可以。我经常安装配电柜,有很多时候为了二次接线方便,互感器都是反方向安装的。

楼主:
5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jy7898818         电仪人生

                          jinxin829            jinxin829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zdh360                当代大学生

                          a332329107      零下一度

30积分获得者:lcx_jia                李纯绪

                             DewellHuang  DewellHuang

                             wymym              wymym

                              XCL9138           风雨人生

                             binzhiliu、          刘志斌

                             caojie0723         caojie0723

                             wyb2866255      wyb2866255

                             jiaoanpeng        jiaoanp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