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二十四)——调节阀维修

楼主(2011-06-25):
常压塔顶回流罐切水阀堵塞

工艺介绍:

常减压炼油工艺中的常压塔顶回流罐是常压塔顶抽出的汽油气相组分经过空冷器、水冷器后冷凝的油气混合物分离的一个油水分离设备,其内部主要有气相油气(包括瓦斯等不凝气)、汽油、凝结水(主要是常压塔低蒸汽吹气进入及各个侧线汽提塔中的蒸汽吹气的冷凝水),这个冷凝水混合在汽油中需要对其分离后排出,汽油一部分作为产品输送到后续精制部分,一本分回流作为控制常压塔顶温度的一种冷却介质。

这个汽油回流罐主要有汽油检测控制部分和油水分离界位检测控制部分,油水界面控制要求较高,若界位较低则有把汽油排放到地沟中的危险,会导致污水处理厂内的污水带有汽油。若界位较高则有造成汽油带水的可能,造成汽油回流带水引起常压塔压力波动也造成能耗加大。控制油水界面的方法就是通过切水阀的开关来保证油水界位的稳定,其通过现场油水界面检测仪表、调节阀与控制室的调节器实现自动控制。

楼主:
现场仪表状态:

这套生产设备时间很长,很多仪表都是较旧的设备,特别是调节阀基本上都是10年以上的寿命,很多调节阀的阀芯都磨损严重,基本上是关不严,现场使用的检测仪表也较落后,日常维护量较大。这个汽油缓冲罐的油水检测是磁浮子液位计带干簧管远传杆,调节阀是气动薄膜调节阀加机械式的阀门定位器。

楼主:
故障时间:

2010年9月中旬一天凌晨2点,调度电话通知,其汽油回流罐界位控不住。所带工具,打板子、钳子、螺丝刀(一字、十字),小扳手来到操作室,其人员大都睡着了,只有一个女员工(司炉岗位)顶在操作台前,汽油回流罐属于常压岗位,偶问其说不清楚,偶找到班长把其弄醒,其说回流罐界位从接班起就不稳定,调节阀全开界位上涨,现在开着副线,偶来到操作台前看其界位控制曲线,果然从0点起界位成震荡性缓慢上升,从50%左右上升到80%后改为手动控制,后界位成下降态势在70%左右基本稳定。

楼主:
现场维修:

看到一家人都睡着很香,偶也不敢打扰人家睡觉,拿了一个手电筒来到现场,看到其排水口流出大量冷却水,这个排水口下方就是地沟排水口末端做成弯头通入地沟中能够看到排除的水量。

偶来到调节阀前看到定位器的输出的风压校表指示30KPa,(调节阀为气关阀)调节阀零点偏高,也有可能是压力小表指示不准(时间长了,小表外面都赃物的机会看不出指示了),外壳都锈蚀的快烂了。

为了确定调节阀是否全开,偶直接把气源关闭通过过滤器的排污阀泄压,可是排污阀也很脏,致使泄压无法排除。最后直接把过滤器上的压力小表拧了下来,看到定位器输出小表指示基本回零,调节阀阀杆向上移动了一点(估计有1公分,现场调节阀开度指示牌已经没有了)。

重新拧好压力小表,送风后调节阀阀杆向下移动1公分左右,定位器输出压力变成30KPa,看来定位器零点偏高,偶决定开盖重现调一下零点,定位器上盖通过四个螺丝固定到定位器外壳上,用十字花螺丝刀卸下三个后,最后一个无法拆卸,用了很大的劲,最后用钳子夹着螺丝刀把手用劲也卸不动,到了最后螺丝的都受伤损失了,用了10多分钟加上天气又闷热,偶又急又气,用一字螺丝刀使劲一翘,上盖开了但是下面固定螺丝的部分裂了下来,铝合金的外壳时间长了已经很脆,所幸掉下的部分不大上盖通过三个螺丝固定不会露出空隙。

拆下上盖后看到内部很多灰尘,偶用手擦了擦,没有抹布手套又是皱皮手套,也不顾的脏了。通过调零旋钮把定位器输出跳到了0(为了保证调节阀全开,正规操作其应该根据调节阀表体侧面的铭牌上的弹簧系数进行调整,因为铭牌刷上油漆看不出来,再者调节阀故障不能全开就没按程序来操作)。

通过掰动定位器反馈弹簧使定位器输出最大(不是满程,其输出压力与过滤器输出的风压一样),看到调节阀关闭迅速,没有卡顿和关不严现象,松开反馈弹簧调节阀打开也迅速,反复测试几次没有发现内部卡阻现象。因为定位器输入的信号是4mA,要想调整定位器的满程需要一个20mA信号,因为没拿发信器要操作需要到控制室去给定,嫌麻烦没有调整满程,这个也是不对的,特别是机械式的定位器零点、满度要反复调整几次才能够保证定位器的输出与调节阀的弹簧系数相匹配。

拧好定位器上盖,查看排水管线看到副线开启有1/3,其管线是50的阀门也是DN50的,调节阀也是DN50的没有缩径,看到排水也较大,为了确认调节阀排水能力用手把副线的阀门关闭,看到排水量变小但是还是较大,偶决定回操作室看其效果,在离开现场之前,有把现场的磁浮子液位计重新切出投用一次看其显示良好。

楼主:
操作室观察及故障分析:

回到操作室,看到一家人还在睡觉,偶弄醒班长说调节阀的定位器零点不好给修好了,把副线也关闭了,让其投用自动观察一下,投用自动后其又睡觉了,没办法偶坐在椅子上观察,10分钟后看到液位还是控不住,又慢慢的长成83%了。

现场调节阀已经全开,调节阀上下活动良好,证明调节阀内部没有卡阻赃物现象,那么导致液位下不来的原因有二:回流罐冷凝水太多,致使调节阀全开无法达到出水量大于进水量引起液位上涨。还有一个就是调节阀前后管线或者进入调节阀后的缩径内有堵塞现象,因为切水水压不高,全屏回流罐内油水的静压来排放(回流罐内气相压力较小),污水从回流管底流出经过弯头后流速变缓,在调节阀节流前后其污水中的赃物杂质易沉淀堵塞管道。为了确认是否是堵塞引起的问题需拆卸调节阀进行清洗处理。

把控制回路投入手动后和司炉的女员工说了一声拿了F扳手来到现场,偶把副线开启一半,把调节阀切了出来,这个工作应该是操作工的,但是其都睡觉也叫不动,偶操作是违反了程序,但为了尽早修好回去睡觉偶也没办法。通过观察现场的磁浮子液位计的面板指示,偶又反复调整了几次副线的开度。

楼主:
现场维修二:

把调节阀切了出来,偶决定拆卸调节阀的大盖,切断气源,把与过滤器连接的铜管拆卸下来,用打板子拆卸调节机构的上阀盖,其有四个螺母虽然上面都刷了油漆,但是还是较好拆卸,拆卸完后用手提调节阀的上部丝毫不动,用一字螺丝刀插入上阀盖连接处的缝隙反复活动几次,把执行机构拆卸下来,调节阀装在地面的管线上拆卸还是较简单的,小心的把上部移动到安全的地方,用手伸入到阀座中也没有多少脏东西,调节阀是普通的单座阀,其内部较干净。

开启调节阀前方的手阀,看到有黑臭的污水从调节阀上阀盖出流出,用手伸入到内部反复堵压几次看到较多的污水夹杂着黑糊糊的杂志冒出,冲了有几分钟,偶又开启调节阀下方的手阀,但是由于下方的水都向地沟中流返回的水少冲不出杂志,偶从装置管廊中的消防水中找到一个水管把其拖到调节阀前用消防水来冲洗,这是工艺人员现场巡检来到此处看了看调整了一下副线的手阀又回去了。此时已经3点多了,看了看冲洗流出的水不在赃物,切断消防水查看调节阀的阀座已经没有任何杂质。

安装调节阀上部设备,原则上调节阀上阀盖拆卸后应该更换其密封石墨垫片,但是由于其所控制的污水没有压力,调节后的污水直接排地沟,查看原有的石墨垫片处有压痕外没有什么损坏,于是用螺丝刀启下后反过来使用,这个在被控介质压力高的时候应该对密封垫片进行更换,安装过程中由于害怕垫片的密封问题,用扳手使劲紧螺母,累出一身汗。安装铜管投用气源,关闭副线,投用调节阀后看到切水量比先前有明显提高。

楼主:
后续:

回到操作室看到班长和常压主操坐在控制台前,让其把调节阀投用自动,十分钟后液位没有上升,其基本稳定在给定值附近,终于完成任务。此时已经接近4点,由于夏天穿的是绝缘布鞋在刚才用水冲洗过程中已经全湿,加上出汗全身及冲洗中溅到身上的水全身已经湿透,回到办公室冲了一个凉又把衣服洗了,可是此时却很精神,怎么也睡不着,直到6点才迷迷糊糊的睡了一觉,早上起来异常难受。

楼主:
调节阀在日常使用中经常会出现异物卡在阀芯内部、特别是套筒阀之类由于阀芯与阀座配合面形状原因,造成介质杂质极易卡在此处,才外由于大多数调节阀都是低进高出结构致使杂质在调节阀前杂质易沉淀堵塞节流通道。

在介质流速较慢压差较小的情况下,在调节阀节流前后也会造成介质中杂质沉淀和介质凝析堵塞调节阀,还有介质中如果含有易凝析的成分比如瓦斯气时间长久会在调节阀内的阀芯阀座处凝析结晶致使调节阀流通能力变小,出现行程变小、关不严、卡阻甚至堵塞现象。

出现这些问题时需要对调节阀内腔进行清洗处理,清洗过程不但要把调节阀切出还要把其拆卸下来,对于通径较大的调节阀异常笨重,拆卸维修很麻烦,其完全可以通过拆卸上阀盖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及减少了工作量,其上部的执行机构又较轻,拆卸安装都较易,因此维修调节阀内腔故障时,大都通过拆卸上阀盖的方法来实现。

网友A:
呵呵,到底是版主,写的不错,不过版主公司的操作人员就没版主这样的工作素质了,也很佩服版主的心态呀!

网友B:
写的不错,学习了!继续加油!

楼主:
不是心态好,而是如果问题没有处理好,工艺电话会一个又一个的催,不但让你睡不着,而且还有贬低你的能力,向上告状,甚至在调度会上说的情况,到那时因为一个小小的调节阀堵塞问题,让偶的领导挨训,其必会愤怒,说不定偶以后的小鞋穿不完呢。

偶处理问题的做法,一般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只能怨偶的能力不行,不是态度不行,这样领导就是有意见,也无法怪罪,只是很多时候费力不讨好,郁闷。

偶所在的厂里,仪表维护是一个二线维护单位,其地位是最低的,人家是大爷,偶们是孙子,干活不讨好是经常的事情。

网友C:
同行呀,拆执行机构,疏通阀芯清污,我也常干呐,找根绳子把执行机构吊起来,就不用拆气源了!

网友D:
嘿嘿 顶你先

继续努力吧 有出头之日

网友E:
而是如果问题没有处理好,汽车线工艺电话会一个又一个的催,不但让你睡不着,而且还有贬低你的能力,向上告状,甚至在调度会上说的情况,到那时因为一个小小的调节阀堵塞问题,让偶的领导挨训,其必会愤怒,说不定偶以后的小鞋穿不完呢。

网友F(2011-08-25):
 通过掰动定位器反馈弹簧使定位器输出最大(不是满程,其输出压力与过滤器输出的风压一样),看到调节阀关闭迅速,没有卡顿和关不严现象,松开反馈弹簧调节阀打开也迅速,反复测试几次没有发现内部卡阻现象。因为定位器输入的信号是4mA,要想调整定位器的满程需要一个20mA信号,因为没拿发信器要操作需要到控制室去给定,嫌麻烦没有调整满程,这个也是不对的,特别是机械式的定位器零点、满度要反复调整几次才能够保证定位器的输出与调节阀的弹簧系数相匹配。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的是:如果出现了调节阀卡顿或关不严的情况又怎么处理呢?还有 又是怎么调整满程的呢?

网友F:
调节阀的弹簧系数又是指的什么呢?

我今天刚好遇到了跟这个差不多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对:wkdchenhang 关于回复内容:
 通过掰动定位器反馈弹簧使定位器输出最大(不是满程,其输出压力与过滤器输出的风压一样),看到调节阀关闭迅速,没有卡顿和关不严现象,松开反馈弹簧调节阀打开也迅速,反复测试几次没有发现内部卡阻现象。因为定位器输入的信号是4mA,要想调整定位器的满程需要一个20mA信号,因为没拿发信器要操作需要到控制室去给定,嫌麻烦没有调整满程,这个也是不对的,特别是机械式的定位器零点、满度要反复调整几次才能够保证定位器的输出与调节阀的弹簧系数相匹配。 。内容的回复:
内容的回复:

我想问的是:如果出现了调节阀卡顿或关不严的情况又怎么处理呢?还有 又是怎么调整满程的呢?

通过定位器的反馈弹簧张力的改变,可以使定位器输出一个与先前(控制室给定信号与定位器反馈达到平衡)不同的信号来使其与现在的反馈张力相平衡,这就造成调节阀能够在不外加信号电源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位移,这个在现场查看调节阀活动是否良好中经常用到,简单不用各种工具。

如果通过上述检测发现调节阀在活动中出现卡顿现象,那么其可能故障是阀杆上糊有赃物或者盘根内的填料摩擦力大,或者有阀杆弯曲现象,这个只要留心观察阀杆上的洁净度或者阀杆与卡顿处时的状况即可。

如果通过改变定位器反馈方法来改变输出,出现关闭不严的状况,在确认气源压力足够的情况下,就能够判断阀座里面是否赃物或者有异物卡住。

以上的操作只是一个粗略的判断调节阀活动状况的一种手段,对于定位器本身的零点、量程时定位器输出信号大小不会产生改变,如果要想时定位器输出带动调节阀移动产生与电流对应关系,则必须对定位器与调节阀联校,联校时能够调节零点与满度,这个可以通过控制室给定20mA信号,也可以用发信器来实现,之所以不用调整零点是因为当时其控制室给定信号就是4mA,即处在零点位置,调节阀也全开。

楼主:
对:wkdchenhang 关于

调节阀的弹簧系数又是指的什么呢?

我今天刚好遇到了跟这个差不多的问题,请不吝赐教。

内容的回复:

气动薄膜调节阀中的执行机构,即通常所说的阀头虽然结构可能不同,但是构造基本一样,都是通过密封膜片构成的气室同入定位器来的仪表风产生一个推理带动阀杆上下移动,但是要有一个平衡机构,所以就有了压缩弹簧也即是平衡弹簧,这个弹簧有一个压缩系数范围其根据调节阀阀杆移动的范围来使其产生一个弹簧压缩弹力的范围,这个在调节阀阀体的铭牌上就有标示,因为其是一个平衡弹簧所以其压缩系数范围就是仪表风压大小的一种表征,通过其标示可以调整空气过滤减压阀的的调压大小。

网友F:
谢谢了

受教了

楼主:
这个只是偶平常工作时的一点心的,乱七八糟的不成章法,希望对楼上朋友有所帮助。

谢不敢当,希望朋友也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写到论坛上供大家学习。

这样工控论坛就会形成一个经验、知识共享的平台。

网友F:
我才刚毕业,对这些还不太懂,上网看到了这篇帖子觉得和我遇到的问题差不多,当时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解决的。呵呵经验就不敢当了。

网友G(2012-01-31):
心态好,领教了。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H:
来自于一线的维修资料,非常值得大家借鉴。

网友I(2012-04-07):
现在大多受都是自动的阀门定位器吧,阀形成不准时可以自整定下就可以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现在大多受都是自动的阀门定位器吧,阀形成不准时可以自整定下就可以了。

偶厂的产品比较杂,有机械的,有电子的,有智能的,有傻瓜的,还有纯粹的电气转换器的型号厂家较多,

网友K:
写的太好了,值得借鉴,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