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恒压供水

楼主(2011-06-25):
各位大侠,变频器模拟电流输入端接的是信捷PLC输入端,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想问的是啥意思?,qq878582905

网友B:
问的什么问题。不明不白的。

网友C:
都接输入端,模拟电流信号哪里来

网友D:
一般来说,变频器可以看作是执行器,驱动电机。而PLC可以看作是大脑CPU。故PLC模拟量输出,来控制变频器水泵转速,水压信号反馈来PLC或直接反馈给变频器,达到恒压出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