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XP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11-06-25):
XP上的模拟量输入点是否只能测量电压?如果传感器是电流的怎么办?

网友A:
并联250欧姆电阻,电流就在电阻上分压。

网友B:
并联500欧姆电阻,然后在电阻两端取电压信号即可(应该用精密电阻,224XP模拟量输入为0-10V,并联250欧姆电阻会降低取样精度)

楼主:
谢谢各位,我也觉得应该是500,20MA*500=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