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PC连接OMRON C200HE下载的程序如何看到注释

楼主(2011-06-25):
            用PC与OMRON C200HE  PLC连接下载的程序无法看到注释,求教高手是下载的本没有注释还是有别的办法可是看到注释?万分感谢!

网友A:
1. 選工具(Tools)然後選項(Option)

2. 階梯圖資訊(Ladder Information)標籤選注釋(Comment)...顯示(Show)打鉤選用,再選上方或下方顯示.

网友B:
从PLC下载来的程序可能没有注释的,

楼主:
        怎么试都没看到注释,有什么办法能看到注释吗 ?

网友C:
人家写没写注释呢?

楼主:
没注释谁能把写程序出来

楼主:
一楼的方法试过了   不行

网友D:
下载?上载吧?因为注释不能下载到PLC,所以你上载程序到电脑上当然看不到注释。

想看到注释,那就找它的源程序,如果PLC中的程序修改过了,那用源程序在线比较下

网友E:
想学的话,就把I/O点的对应点自己先编辑好,再根据程序功能自己试着注释一些辅助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

网友F:
cq系列不可以的

但是CJ系列的可以下载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