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教:像电脑要二次确定的画面怎么做?

楼主(2011-06-25):
1)有9个同样的控制画面:在一个数字框里输入数字XXXX,有一个按钮“按此调整”,点这个按钮,则对应画面的设备动作;

2)现在我希望改成这样:点“按此调整”按钮后,出现一个对话框,提示“你确定按XXXX调整吗?”,下方有“是”和“否”两个按钮,按“是”则对应画面的设备动作,按“否”则回到原画面,可以重新输入数字。(就像要二次确认)

3)不是用按钮的确认属性,只有一句英文,然后“YES“  "no"

求教各位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