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7.0光标问题

楼主(2011-06-25):
我用wincc7.0版本做一个界面,不知道怎么了光标顺序不能用,一直显示灰色的,而TAB顺序和设置都正常,请高手帮忙了,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搞明白了,就是组态的对象里面必须有IO域或文本列表才行。不过有遇到新的问题,就是Tab切换的时候为什么光标不随着一期一定呢,真心希望知道的高手帮一下!!

网友A:
我也有个小问题,我做了个系统登录对话框,为什么打开的时候,光标不在IO域中,非要鼠标点击一次才行,请高手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