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怎样读取LS伺服的绝对值数据

楼主(2011-06-25):
我这里现用松下PLC FP2控制LS带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 在运用PLC读取伺服绝对值是不知道怎样读取    有哪位高手使用过  还请赐教

绝对值位置数据传输要求是在伺服OFF状态下,绝对位置要求(ABSCALL)信号应维持在‘ON’状态,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如果在传输期间绝对值位置要求(ABSCALL)信号转成‘OFF’时,传输停止,回到初始化状态。
绝对位置数据传输要求是当伺服(SVON信号)处在OFF状态时才能动作,使能输出(SVON)的‘ON’的情况下绝对值位置数据传输要求(ABSCALL)无效。
当绝对位置数据传输要求(ABSCALL)信号‘ON’,输出绝对位置时,以下输入、输出接点自动切换为信号传输I/O接点。
ABSCALL信号OFF ABSCALL信号ON
旋转速度选择2
/电子齿轮比选择2
(SPD2/EGEAR2) 握手(Handshake)输入
(HSIN)
INSPD/INPOS
ZSPD 传输数据0 (DATA0)
传输数据1(DATA1)
TLOUT 握手(Handshake)输出 (HSOUT)

单圈绝对值数据
(11Bit)
多圈绝对值数据
(13bit) SYSD OVFR MDER BATT L L

传输数据在高电平(接点OFF)是“0”,在低电平LOW(接点ON)是“1”。

(2)与上位控制器绝对位置数据传输顺序
① 如PLC等上位控制器发ABSCALL指令‘ON’,伺服驱动器读取绝对值数据,HSOUT进入‘OFF’状态,同时在输出接点DATA0和DATA1上输出两个LSB数据(D0、D1),这时伺服的使能输出 (SVON)接点的‘ON’状态无效,直至绝对值数据传输完毕。(A)
② 上位控制器(PLC)检测HSOUT的“OFF”状态后,读取D0、D1,并发出HSIN的“ON”指令。 (B)
③伺服驱动器检测到HSIN接点的“ON”状态后,HSOUT进入“ON”状态,并在DATA0和DATA1的输出节点上输出D2和D3。(C)
④ 上位控制器(PLC)检测到HSOUT 转为“ON”后, 读取D2和D3, HSIN进入 “OFF”状态。 (D)
⑤伺服驱动器检测到HSIN的“OFF”状态后,HSOUT也转入“OFF”,并在输出接点DATA0和 DATA1上输出D4和D5。 (E)
⑥上位控制器(PLC) 通过重复以上步骤②到⑤来读取绝对位置数据后,ABSCALL信号“OFF”来完成绝对位置数据传输 (F)
⑦数据传输完毕后HSIN、HSOUT、DATA0和DATA1的针脚各自转换为‘SPD2/EGEAR2’、‘TLOUT’、 ‘INSPD/INPOS’、‘ZSPD’, 伺服‘SVON’输出有效。

注1) 如要传输绝对位置数据时发生报警,须先报警复位为从新执行ABSCALL‘ON’。
注2) 如果ABSCALL是转到‘ON’,‘SPD2/EGEAR2’的功能会自动切换到HSIN接点。如果在
‘SPD2/GEAR2’接点是“ON”状态下, HSIN 同样会被识别已转为“ON”, 有可能会发
生传输出错。因此, 当 ABSCALL转为“ON”时, ‘SPD2/EGEAR2’ (HSIN)接点要转为“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