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施耐德PLC入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6-25):
1,问施耐德的定时器有没有应用在梯形图里的,类似西门子那样像线圈输出型的,而不是应用在FBD中的,如果有怎么调出来呢 2,施耐德的中间位变量是怎么使用的,类似于西门子的M10.1这样的点,它的表述方式如何。它的使用宽度在哪看 3,有没有相关的表列出了哪些位已经使用 哪些还没有使用的

网友A:
先说用什么软件

楼主:
Unity Pro XL 5.0

网友B:
LD编程方式中,调用系统功能块 TON,就是定时器。建议先下载一本unity 操作手册看看,本网站资料库里面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D编程方式中,调用系统功能块 TON,就是定时器。建议先下载一本unity 操作手册看看,本网站资料库里面就有。
说的很对。还有TOF,TP等等指令都可以使用,如果还有问题可以上
WWW.52PLC.NET
提问。

网友D:
打开unity pro xl5.0,在帮助菜单上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