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贝加莱伺服驱动器ACOPOSACOPOS 1090 报警代码显示7211

楼主(2011-06-25):
是什么故障?谢谢了!请知道的告诉一下,本人非常感谢,网上找不到资料哦

网友A(2012-03-25):
7211: DC 连接电路:电压断线检查动力线DC link circuit: Voltage breakdown (check the power line)
Info(REAL): Low voltage limit
7212: DC 连接电路:电压断线 急停中断
DC link circuit: Voltage breakdown -> Emergency-Stop interrupted
Info(REAL): Low voltage limit
7213: DC 连接电路:时间常数决定激活动力线
DC link circuit: Time constant determination with activ power line
Info(REAL): DC link voltage
7214: DC 连接电路:电阻过热(太多动力线失败)
DC link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板子电源部分坏了,需要其他信息可联系xiao90@sohu.com

网友B(2012-05-31):
直流回路存在异常  了解更多资料 请登录

http://www.gaojijie.com/showProDetail1.asp?ProID=1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