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析电路故障?

楼主(2011-06-25):
怎么分析电路故障?请各位师傅赐教,谢谢!!!

网友A:
机床电气设备是由各种开关、按钮、接触器、继电器、自动调整装置、保护装置及电机等通过导线加以连结而组成。他们在运行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故障,在一些企业里,往往应电气维修工作不当,而造成机床停开率高达百分之十,给国家及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因此,如何能熟练、准确、迅速、安全的找出故障加以排除,这是每个电气维修人员应尽的职责。

一般机床电气故障产生的原因有以下情况:

1自然发展的故障。电气元器件经长期使用,必然会产生触点烧损,开关、电机等可动部分的机械磨损,一级各种元件、导线的老化等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如果不有计划的预防性的加以排除,就会发展成影响电气设备正常工作的故障。

2.人为故障。系指电气设备由于受到不应有的机械外力的破坏,元器件质量不好或因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人为的、不应有的故障。这种故障可以通过加强操作规程的教育、严格检验维修制度,加强防护装置等来防止。

下面介绍下电气故障的检查步骤、测试工具、各种故障的检测方法、注意事项及典型环节的故障分析。

㈠检查步骤 电气故障的检查步骤一般分四步,首先向操作工了解发生故障的大致情况,因为操作工最熟悉自己使用设备的性能和经常发生故障的部位。这样可使电气维护人员能够更准确的判断出故障可能发生的部位,迅速排除故障。向操作工了解故障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a.故障发生在开车前、开车后,还有发生在运行中?是运行中自停车还是发现异常情况,由操作工停下来的?

b.发生故障时,机床工作在什么工作顺序,按动了哪个按钮,板了那个开关?

c.发生故障前后有些什么异常情况?如声音、气味、弧光等。

d在听取操作工介绍故障时,要认真正确分析和判断出是机械或液压的故障,还是电气故障,或者是二者综合的故障。

㈡电路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参考该机床的电气原理图及有关说明书进行电路逻辑分析,粗略的估计到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是发生在主电路还是控制电路?是发生在交流电路还是直流电路?通过分析缩小故障范围,达到迅速找出故障点加以排除。

分析要有针对性,如接地故障一般先要考虑电器柜外的电气装置,后考虑电器柜内的电气元件。短路与断路故障,先重点考虑动作频繁的元件,后考虑其余元件。对于较复杂的机床电路,要掌握机床的性能,工艺要求,分析电路时,可将复杂电路划分成若干个单元,便于分析,要了解电路的逻辑原理,正确判断出故障点。

㈢断电检查 检查前应首先断开机床电源,必要时可将动机配电箱的熔断器取下,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很据故障的性质不同和可能产生的部位,有所侧重的进行故障检查工作。

a检查电源先进口处,有无砸伤、碰伤,电线老化而引起的电源接地、短路等现象,

b电气箱内熔断器有无烧爆痕迹。

c观察配线、电器元件有无明显的变形、破坏或应过热、烧焦有变色和焦臭气味。

d.检查不能自动复位的限位开关、继电保护以及热继电器、过流继电器等是否动作。

e.可调电阻的滑动触点、电刷支架是否有串动离开原位。

f.检查自动开关、接触器、磁磁力启动器等电气元件的可动部分(可用手托动几下)动作是否灵活。

g.用兆欧表检查电机及控制线路绝缘电阻,一般不应小于1兆欧。

h.对可疑导电、元件、电机等可用电池灯或万用表进行通断检查。

在这里建议对修理机床电路,特别是交流主电路和控制部分用指针式万用表一目了然。如南京产MF47的就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