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感应电会不会烧PLC输入模块?

楼主(2011-06-26):
PLC柜24V供电,接到MCC柜的继电器与接触器干接点,卸下前连接器,MCC上电,测试干接点之间有60VAC的电压,应该是感应电压,信号电缆其实很短,只有二十来米,不知道会不会烧模块?有人说没事?

网友A:
感应电压是有可能烧坏输入模块的

网友B:
要排除干扰,使用带隔离的模块,不然就危险了。

网友C:
这种情况,难保证会还是不会。稳妥起见,还是要处理一下。

网友D:
既然接点之间有60VAC的电压,即使不烧模块,也应该采用继电器隔离,因为这么高的电压,很容易干扰PLC,导致PLC误动作。

网友E:
PLC普通输入模块的输入点,与内电路一般采用光电隔离的一般没问题,模拟量模块就很难说了。

网友F:
没碰到过这么高的感应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