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

楼主(2011-06-26):
各位老师好, 正在做一个CIP清洗系统编程,我用的是西门子
S7-200PLC,CPU226,同时有扩展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变送器,及PT100传感器,还有EM235输出模块,液位传感器、电导率仪(PH值) 工程要求用PT100采集的数据来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90C以下,是液体加热,90.C以上是液体流出,我的编程思路是把PT100来的数据先比较,分成两种结果,但模拟量输入我是新手总是搞不好,数据转换我不知用哪1条指令才对,请各位高手指点,急、急本人电话13131652736

网友A:
诸如从第一个模拟量通道读取数据:MOVW AIW0,VW0

网友B:
本人负责啤酒灌装线的电器设备维护,CIP清洗系统我这有现成的程序……
你是哪里的?

网友C:
7-200PLC

输入的第一个模拟量通道是:AIW0依次是AIW2、AIW4、AIW6 ,

输出的第一个模拟量通道是AQW0,同上,

EM235虽然只有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但它占两个通道,如果是两个EM235,第二个是AQW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