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脉冲控制台达伺服电机

楼主(2011-06-26):
我们用西门子S7-200PLC脉冲输出控制台达的伺服电机时,出现了正反转转速不一样的情况,不知怎么回事,盼各位师傅指点啊!!

网友A:
应该不会啊,什么确定两个速度不一样呢

楼主:
就是来回运动时的速度不一样,方式是脉冲加方向的

网友B(2011-08-01):
能不能把你的接线图拿出来共享一下,S7200xp输出形式是PNP,而台达伺服脉冲输入用的是NPN,怎么接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