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的疑问?

楼主(2011-06-26):
现在国产的塑壳断路器,电流等级有250A的吗?

好像一般都是225A的

等级划分:100,160,225,400,630

像施耐德就有250A的等级

网友A:
有,正泰-NM8S-250,NM8-250,NM6(S)-250,NM1-400,DZ20系列,DZ253系列等,都有250A电流等级的断路器

网友B:
250的有啊,看是什么系列啊

网友C:
you有,NMI.   NM10           DZ15          DZ20           DZ25                        都有,,

网友D:
IEC标准是250A、320A的电流

以前我们国家延续的苏联标准是225A、315A这个规格,这个标准逐渐向IEC靠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关于you有,NMI.   NM10           DZ15          DZ20           DZ25                        都有,,

注意哦,DZ15最大电流级别是100A,超过100A电流的要选别的型号.

网友D:
各个品牌均有250A这一规格。

网友E:
你说的是框架电流还是脱扣器电流!

网友F:
1、有225的,就没有250的;

2、有250的,就没有225的!

网友G(2012-05-20):
对:刘志斌关于1、有225的,就没有250的;2、有250的,就没有225的!内容的回复:

同意。国产的牌子基本都有啊

网友H(2012-06-24):
引用 网友F:
1、有225的,就没有250的;2、有250的,就没有22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