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惯量比

楼主(2011-06-2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
三菱E60,其中一个轴不定期出现伺服电机啸叫,刚开机没问题,连续运行几小时啸叫声逐渐加强,震动逐渐加强,最终导致过热报警。此时电机发热明显。从新上电,过热报警不能消除,要停机一段时间后等电机凉后才能消除。
过热应当是高频震动导致的。关键是啸叫的问题。
监控伺服画面内容,和另一个正常的轴比对,未发现异常,各项电流,负载均小于正常的那个轴。
再比对参数,发现,有问题的那个轴的负载惯量比设的是0,而正常的轴设的是200。估算惯量后设为150,连续两天是正常的。但仍不能断定故障已排除,因为故障是在设备正常使用几个月后才逐步出现的,多台均如此。
请各位讲讲这个惯量比在控制算法中的具体作用,在FANUC中惯量比和速度增益是有固定关系的,而三菱中,两者是分开设的,降了速度增益也没多大效果。
怀疑是假如这个惯量比没设好,容易受到扰动而激震,在排查机械的时候,偶然敲了下丝杠,结果电机立刻就振起来了。
所以,要知道这个参数究竟在控制上其什么作用才能搞清楚。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从你描述的状况看,我认为机械部件的紧固要检查,电机、丝杆螺母,丝杆的轴承座等的紧固;另外这问题有共性,有多台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可以将正常的轴与出问题的轴的电机互换,或者将正常的轴与出问题的轴的参数(惯量比、速度增益、位置增益)一个一个互换;还可咨询厂家、三菱的工程师,

楼主:
谢谢建议。
就是确切的想知道,三菱伺服中,惯量比这个参数的设置对伺服稳定性的影响。比如设成0了,有什么影响?
机械上的问题,感觉可能性不大,因为机械特性相对比较固定,当然,随着连续运行时间的推移,热变化而导致的特性变化,这是无法避免的,伺服不应当失稳。

网友B:
惯量比是折算到电机轴端的负载惯量与电机转子惯量之比。可以让伺服自己侦测一下。

惯量比一般应控制在5倍以下,这样电机才会有比较好的控制性能。选择电机时也有小惯量和中惯量之分,对应于高速和低速。

其实也就是说,设备的惯性不能超过电机可控的限度,否则易造成超调。

网友C(2011-10-17):
和机床的一些增益参数可以看看有没有关系,比如:2205 2238之类的调整下试试。

网友D:
恩,恩,分析的不错,学习了

www.hncgq.com

网友E(2013-06-03):
增益高了会啸叫    看看增益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