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 支持松下的PLC吗

楼主(2011-06-26):
Kepserver 支持松下的PLC吗

我想用RSView32做上位画面去控制松下PLC FP-X,中间用Kepserver做服务器,可在Kepserver中没有找到相应的驱动(关于松下PLC的),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有问题啊? 不知道该选择kepserver driver中的哪个?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找到关于松下的驱动,装上就是了,然后就有选择项在里面了。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可我不知道怎么找到松下的驱动,并加到kepserver driver中!

能告诉我怎么作吗?

楼主:
能告诉我是选择什么驱动吗?

驱动的名称是什么啊?

网友B:
有,PLC的厂商名称不叫PANASONIC或NAIS。好像叫AROMAT。

网友C(2011-08-10):
你 松下的PLC是通过什么协议通信的,串口还是以太网??
Aromat   Ethernet  Driver  应该是 可以的 ,说是针对的松下的.
可以电话联系下
上海泗博自动化
赵先生:18939883422  / 021-51028348

网友D(2012-07-30):
日立的支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