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输入求助

楼主(2011-06-26):
各位老师好,

我正在为一个CIP清洗系统编程,我用的是西门子 S7-200PLC,CPU226,同时有扩展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有变送器,及PT100传感

器,还有EM235输出模块,液位传感器、电导率仪(PH值)

工程要求用PT100采集的数据来控制设备的运行状态,90C以下,是液体自循环加热,90.C以上是液体流出清洗设备,同时触摸屏显示时

实温度值,数字量控制这一部分我以编好了,就是模拟量输入这部分我常蒙龙,我的编程思路是把PT100采来的数据先比较,分成两种结

果,但模拟量输入我是新手总是搞不好,不知从哪里下手,比如:

(1) 如何把PT100采集的数值和90度C相比较?用哪条指令,用AIW0的数据和90度直接比较对吗?需要不需要数据转换,应怎样转换、又怎样运算等等。

(2) 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PT100的实时温度?(简单的触摸屏编程我会,就是不会数据变换这部分)跪求高手指点,最好有示范程序发给我或是讲通俗点,详细点,急、急

(3) 本人电话13131652736            zhangbing5410@sina.com       QQ1470121692 (先短信再Q)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上面有例程,很详细的。

网友B:
S7-200编程手册都有例程,开元找找好好看看。屏显示温度指定PLC里输入转换后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C:
支持楼上的,看随即手册很关键,我们做项目的基本上都会随时看手册的,寄希望于供货商做全面细致的培训且要适用每一个项目是不可能的。西门子的网站和工控网上都有教程(含视频教程)。

网友D:
200也有模拟量处理的库文件,可以直接调用块处理模拟量的,去网站搜搜吧

网友E:
把AIW0的值传到寄存器里  寄存器要选择数据类型  没有小数就用整数型的  有小数就用浮点数型的   在比较输出

网友F:
模拟量输入AIW0对应0-10V或0-20mA为0-32000,做个线性变换就是当前温度了。

网友G:
用最高温度对应模拟量32000,就是你的实际温度

网友H:
       1、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信号为0-10V或0-20mA,模块对应转换的数字量AIW0为0~32000。PT100温度传感器的测量温度为0~100度。如PT100实测温度Tx,其输出电流信号给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输入端,使模块产生的数字量为AIW0,可用下式求的Tx值。即:Tx=100×(AIW0-6400)÷(32000-6400).....(1),用此计算值显示即可。

       2、将上式再转换为:AIW0=6400+256 * Tx  ....(2)    将Tx=90 带入(2)式,可求出T=90度时对镜的数字量:29440,用比较指令将此值(29440)与模块的AIW0比较,就可实现“如何把PT100采集的数值和90度C相比较”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