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回原点时感应到原点不停止,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6):
FP-X回原点时感应到原点不停止,怎么回事?

以前用时正常的。后来不知伺服驱动器坏了再换新的后,回原点时,原点感应到就不会停止了。检查哪些

网友A:
你的原点不是伺服上接的吧。看一下感应器坏了没,

楼主:
PLC上接的啊,X5CH1,都是对的啊,我看了感应到了。还在一直往前走/撞

网友B:
你的感应器有没有输入才对

楼主:
如果不是传感器的问提就是PLC的问提了是吧

网友C:
原点必须是特定的X口

网友D:
更换驱动器后参数是否有设置得跟原来一样?

网友E:
应该是伺服控制器参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