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 程序上传

楼主(2011-06-26):
我用以下两种方法上传程序都不行!
1、用U盘上传mt6070i 程序时 project 项是灰色的不能选择,history 可以选,系统菜单也找不到,拔码开关2已经是OFF了,不知道怎么会事,用U盘上传步骤是怎样,要注意什么?
2、而用USB数据线上传是显示 出错MT6000\001\mt8000 ,联机成功可以重启屏,就是不能上载程序,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A:
u盘上传程序时,将u盘插到触摸屏usb口10秒钟后会自动弹出可操作的项目,选择upload即是上传。

如果project是灰的,应该是程序设置了禁止上传的保护。这样的话不论u盘还是usb都没办法上传程序的。

网友B:
应该是禁止上传了

技术交流 QQ:541881337 TEL: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C:
6070i用U盘下载程序,很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