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车间专用行车PLC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11-06-26):
《电气控制技术》课程设计任务书
一.课题名称:电镀车间专用行车PLC控制系统设计
二.设计内容:
(一)设备基本情况介绍
该电镀自动线是某厂电镀车间为提高工效、促进生产自动化和减轻劳动强度而提出制造的一台专用半自动起吊设备。采用远距离控制,起吊重量在500千克以下,起吊物品是待进行电镀及表面处理的各种产品零件。其结构及工艺流程如图1所示。

电镀自动线机械结构与普通小型行车结构类似,由小车、大车和吊物提升机构组成。工作时,除具有自动控制的大车移动(前/后)与小车(提升吊物用)上/下运动外,还有调整吊篮位置的小车左右运动。其工作过程为:在电镀自动线的一侧,工人将待加工零件装入吊篮,并发出信号,提升机构便提升并自动逐段前进,按工艺要求在需要停留的槽位停止,并自动下降,停留一定时间后自动提升,如此完成电镀工艺规定的每一道工序,直至自动线的末端自动返回原位,卸下处理好的零件,重新发出信号进入下一加工循环。
对于不同零件,其镀层要求和工艺过程是不相同的,则自动线上镀槽的数量也不相同,该控制系统能对不同工艺过程(如镀锌、镀铬、镀镍镉)有程序预选和修改能力。该自动线有5个电镀槽,各槽停留时间由用户根据工艺要求进行整定。
(二)系统对电气控制的要求
1.拖动系统
专用行车的小车、大车和升降运动均采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Y802-4,0.75kW、2A、1390r/min、380V)分别拖动,并采用一级机械减速。
2.设计要求
(1)控制装置具有程序预选功能(按电镀工艺确定需要停留工位),一旦程序选定,除上、下装卸零件,整个电镀工艺应能自动进行。
(2)前后运动和升降运动要求准确停位,前后、左右、升降运动之间有联锁作用。
(3)采用远距离控制,整机电源及各种动作要有相应指示。
(4)应有极限位置保护和其它必要的电气保护措施。
三.设计任务
   其他的要求我都会,只是在编程的时候 遇到一点困难。程序预选功能,通过怎么样子的方法来实现更容易实现呢??

我的方法是跳转使用子程序,但是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选择前面的3个,就不好调用子程序了。而且如果最后一个没有被选中的话,怎么办?到了第四个就要返回了。。。  所以 求一个犀利哥哥。高手哥哥给予一定的指导~~~  谢谢~~

网友A:
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回复么??

网友B:
明天我有时间了,帮你弄一下啊。

网友C:
工艺流程图没有。给点建议,工艺流程按照特定的动作运行,可以用移位指令,步骤一步一步运行,完成动作后通过某一条件触发跳转到最初的步。预选功能可以做到子程序中在主程序里要哪个功能就调用相应的子程序就是了。

网友D:
这个应该有现成的吧,因为这种行车设备我就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