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们个问题 综合保护里一段 二段 三段 各代表什么

楼主(2011-06-26):
如题请教师傅们个问题 综合保护里一段 二段 三段 各代表什么

网友A:
一段过流指电流速断保护,二段过流也叫限时电流速断保,三段一般为过流保护

网友B:
一段,无时限电流速段保护,不能保护线路全长,存在保护死区。二段,时限电流速段保护,增加0.5秒延时,保护线路全长,并延伸下级一步分。三段,定时限过流保护吧,后备保护。

网友C:
同意思二楼看法,要不咋就是综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