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U盘上传工程?

楼主(2011-06-26):
请问TPC里面的工程可以通过U盘,再拷贝到电脑里修改吗。

我用U盘拷贝了mcgsbin/project文件。电脑不能打开工程

网友A:
U盘是不能上传工程的,上传工程可以通过TCP/IP和USB进行工程上传,但上传的前提是工程在下载时,必须勾选支持上传,否则工程不能上传。

网友B(2012-03-25):
开机按住进度条然后选择文件管理再选择上传工程项目

网友C:
  这个要看你在上载时有没有勾选支持上传,否则工程不能上传。

网友D:
对:newchp关于开机按住进度条然后选择文件管理再选择上传工程项目 内容的回复:

有这功能吗?

网友E:
可以上传,就是上传的文件无法在电脑里面编辑,不过可以通过U盘下载到其他的触摸屏里面

网友F:
上传的工程可以进行编辑,前提要下载工程时勾选支持工程上传

网友G(2014-05-10):
上传的工程可以进行编辑,前提要下载工程时勾选支持工程上传。

网友H(2019-09-17):
就是上传的文件无法在电脑里面编辑,不过可以通过U盘下载到其他的触摸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