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的输出端子(FU,SE)

楼主(2011-06-26):
请教高手:RT,要在远程显示变频器的运行频率,通过这两个端子(FU,SE)如何让实现?

网友A:
买个频率计。。。。。

楼主:
谢谢!买了aotuonics的多功能面板表,可是此表输入要交流信号才能检测,变频器fu,se的输出为直流信号?

网友B:
在屏里做还是在仪表里做啊

要看是那种呢

楼主:
是在控制板上加仪表监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