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能对带载电机直接做辨识吗?

楼主(2011-06-27):
做电机辨识时,能带着负载一起做吗?

如果风道中有风,风机带着电机低速转动,能对低速转动的电机做辨识吗?

网友A:
可以,风机水泵并且必须这样,变频器才能得到正确的电机模型。

网友B:
做电机辨识时,能带着负载一起做吗? 不能!

网友B:
如果风道中有风,风机带着电机低速转动,能对低速转动的电机做辨识吗? 不能!

网友C:
电机做辨识一般分动态和静态。至于低速转动的电机能不能做,那要看低速的程度了,做静态识别时变频器输出的是直流电也能启到制动作用,如果能克服见机的力我认为就能做静态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