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飞车启动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06-27):
飞车启动时,变频器是如何确定电机的转速的?

对于在某一转速下转动的电机的起动,和静止的电机的启动,控制上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我使用飞车启动,但不知道变频器的工作原理,我需要电动机在未停稳时,按下启动后可以在原转速上继续运转.

有的品牌的变频器就没有这个功能,所以容易出现故障报警,甚至损坏变频器.

网友B:
“飞车启动时”,这个名字起得太无理了,“飞车‘这个名字不能用在这儿!

网友B:
你的意思是,电机已有一定速度的情况下上电启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等于转差频率最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飞车启动时”,这个名字起得太无理了,“飞车‘这个名字不能用在这儿!

专业的叫法之一是:转速追踪启动。

网友D:
开环控制时变频器确认电机的速度好像是通过确定电机的反电动势来确认电机的转速和方向的。你说的电机的“飞车启动”在我们的变频器中我们翻译为“快速同步功能”。

网友E:
以我外行的看,变频器把直流注入某一相,然后测量另外一相的感应电频率。就可以知道电机当前的自由速度。

网友F:
用得最广泛的就是频率试探法!

如从最高频率开始向下搜索,当电动机启动时,输出最高频率,并进入限流状态,开始以一定的速率降低频率,当搜索到电机转速是,电流下降,完成搜索。

还有从低向上搜索,还有断电前频率向下搜索,还有自学习搜索(就是以上次飞车搜索的结果来估算负载的转速降落,下次之间计算停机时间,估算电机转速在那个值)。

网友G:
我公司的产品利用电机的剩磁,通过硬件电路的检测确定当前的转子转速,能够做到无冲击启动。而日系和欧系产品有此功能的产品我早期用过及后来测试过的都是楼上朋友讲的通过软件实现的,在启动时都有一定的冲击,不过没有发现有从低向上搜索的。该功能在钢化玻璃加工行业应用居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利用电机的剩磁,通过硬件电路的检测确定当前的转子转速,……

这个方法可靠快速简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