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带负载运行电流波动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7):
一台160KW的两极电机,在带负载运行中电流波动比较大!

排除负载和其它电气原因。那个碰到类似的能告知具体原因!

是否为电机的机械中心和电气中心发生了偏移?还是转子与定子间隙发生偏差!!

网友A:
转子断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子断条

转子断条是电器故障。

网友B:
只能是机械故障:

1)轴的问题

2)轴承的问题

3)机座安装的问题

4)传动装置的问题

。。。

网友C:
转子断条。

楼主(2011-08-04):
用户自己找人维修了,没法跟踪了解具体情况!1谢谢!!

网友D:
要用钳表测试一下,看看三相电流偏差,可以的话,空载试验试验,要是只有带载出问题,应该不是电机本身问题,检查检查与负载的连接

网友E:
电机运行是否发生振动,轴是否对正。

网友F:
先排除负载原因再查电机,有可能转子开焊了

网友G:
先查电机自身要是没问题就是所带机械故障实际情况实际分析

网友H:
先检查一下,电机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电机是否振动很大,如大的话你应先检查电机与负载对接的机械中心是否在同一线上;其二检查电机的轴承和负载的轴承情况。如排除了安装和机械上的故障,再检查电机定子和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