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摸屏图片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求高手指点。  LOGO编译对应的是哪部分

网友A:
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尺寸太大

需要调整

楼主:
以前用的好好的。现在编译就成现在这个情况了。请问指的是启动画面吗?

网友B:
是启动画面   右击屏的组态会弹出下拉菜单   有个编辑启动画面

网友C:
应该是启动画面的尺寸太大了,启动画面的尺寸会因为屏的大小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