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1-06-27):
想请教一下,我在使用变频器拖动的时候,有空载和非满载两种状态,变频器及电机一直恒速工作,在空载的时候变频器显示电流很低,有负载的情况下则明显上升,这样来看两个状态的输出功率大不相同,是不是轻载的时候变频器输入输出功率都相对低?这两个状态的功率因数有区别吗?

网友A:
功率因数不变,系统自动调节的,无论如何,均遵从能量守恒定律,负载重时自然会增大输出功率。

网友B:
  “变频器及电机一直恒速工作,在空载的时候变频器显示电流很低,有负载的情况下则明显上升,这样来看两个状态的输出功率大不相同”,这是多正常的工作状态,异步电机工频运行历来如此,有什么奇怪的?

楼主:
那电动机轻载的话,就一定会省电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电动机轻载的话,就一定会省电了?

空载功率小,那不叫省电,叫耗电少!

楼主:
那计费用的电度表上能体现出轻载和有负载的差异吗,比如用电量即费用方面.

网友C:
当然能呀,除非你的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