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并联的要求都有哪些呢?

楼主(2011-06-27):
变频器并联的要求都有哪些呢?

楼主:
变频器可以用一台变频控制多台电机吗

网友A:
1、因该是一对一;

2、但是有一拖多的,这样用的。

网友B: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6/2011060322321500003-1.shtml

对变频器并联的探讨

这个帖子对您应该有些帮助

网友C:
是并联变频器拖动大于变频器容量的电机不,那至少变频器的功率和电压应选择一致的,然后就是运行参数设置必须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