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西门子224PLC与电脑的通讯协议?

楼主(2011-06-27):
西门子224PLC通过rs485转RS232模块连接到电脑。plc的模拟输入模块将现场的几个数据,温度,压力,流量 传到电脑上,他们之间的通信协议是如何规定的。

             比如:  电脑发送一个16进制的字符串通过转换模块告诉PLC  然后PLC返回一个参数的数值。还是电脑将现场的三个参数一起返回到电脑。详情高手来解释一下。

网友A:
  PLC和电脑通讯以后,他们走自己的协议。你在MicroWIN上面直接编写,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模拟量,然后再在上位机上显示即可。

网友B:
VB的例子网上很多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