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如何获取当前脉冲输出频率?

楼主(2011-06-27):
PLC控制伺服马达运动,如何即使抓到输出脉冲的的频率,也就是监控当前马达速度?

网友A(2011-08-03):
用编码器或者用Mov.mul,Div等指令就可以计算了。

网友B:
三菱PLC里面有一个可以寄存当前脉冲的专用寄存器D8140,脉冲知道了,速度也就好球了。

网友C:
PLC控制伺服?那么这个是脉冲控制吗?

如果是那么这个脉冲的频率你是知道的。

如果不是那么这个速度是由模拟量得到的。

最后还是你自己是知道的,何必还求呢?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PLC控制伺服?那么这个是脉冲控制吗?

如果是那么这个脉冲的频率你是知道的。

如果不是那么这个速度是由模拟量得到的。

最后还是你自己是知道的,何必还求呢?

内容的回复:是的,脉冲频率是我自己下给伺服的,我本来是想知道伺服或者PLC能否反馈当前真实频率,现在我知道了,FX通过自己发脉冲控制伺服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
FX通过自己发脉冲控制伺服没有这个功能
不明白这句?

不说这边了。要知道伺服当前速度只能用伺服的分频输出,反馈到PLC。然后用PLC的高速计数去算。如何接线和计算……你是问这个吗?

网友D(2011-09-09):
是的,如果可以读取出脉冲数量,能否计算出其频率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