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启动电流长时间过大

楼主(2011-06-27):
现有有一台三相异步电动机(做大功率直流电机的冷却风机使用),铭牌内容如下:型号:Y160M-4;功率:11KW;电流:22.6;电压:380V;效率:88.4%;功率因数:0.84;转速:1460r/min;50HZ;耗能基数为3;接法为三角形;南京环球电机有限公司。

 情况是这样的:启动时直接有30A的电流,接着在4S之内上升到150A,维持1s,接着在5s之内降低到16A,维持正常运行(所有电流均用钳形电流表得出的值)。这种情况下保护热继电器一直跳闸。感觉很不正常,希望高人给出指点方法。(按照电机接线柱上的标号接的三角形,电机出厂时已经短接好的。而且正反转也都试过,同样的现象)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电机启动到完成这段应该是正常的,但热继跳闸,那就是热继的问题,换一个热继再试试吧,热继一定要选型合适

网友B:
是直接启动么?另外,热继的设定动作电流是多少A?

网友C:
感觉不是直接启动,时间太长,能说说原来的使用维修情况,故障表现发生变化情况。

网友D:
帮助别人同样在帮助你自己,多个朋友同样多条路

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群里提出,只要我在线保证第一时间给予答复

电工技术交流群邀请你加入:119401158

网友E:
嗯电机有问题,我们这里也是一样大的,也做冷却用,一直没跳过

网友F:
是不是负载引起的,这样负载增大,电流就上了

网友G:
根据实际经验,用热继电器保护离心式风机几乎不太可能完成任务。

原因就是因为启动的问题,如果热继电器为了躲过启动电流就要选大点,但这样正常运行时根本就没法保护。

建议用电子式保护器,有一种是专门针对离心风机(类似这类启动特性)设计的,在启动完成前后各用不同的保护参数,这样就避免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