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2 故障问题

楼主(2011-06-27):
MACS2 一个FM174模块的两个点测温显示U,其他通道正常,机器码后缀带U,检查过热电偶正常,更换过底座,更换过模块均不行。点强制,这个点正常显示出强制数值。检查过算法也没有问题。有那位能解释下什么问题引起的故障。

网友A:
你从dcs机柜的补偿线端量一下信号是否正常?再就是看一下量程设置

网友B:
拿个信号发生器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