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意帮助大家解答一些关于RSViewSE/ME上的一些使用问题

楼主(2011-06-27):
不是经常来,不过留言一定回复 谢谢

网友A:
rsview  开发一项目,有很多操作相同的阀门,想让弹出的操作画面就用同一画面,应该怎么做啊? 谢谢了!

网友B:
谢谢!第一个问题,我准备将一个图块加在底图上移动,使用位图格式做的图块,希希望将底色去掉(透明化),但按操作做了,底色还是去不掉。难道SE不支持这种操作吗?如果不支持,我要做一个移动图块该如何做呢?

网友B:
第二个问题和1楼类似,就是用一幅操作画面,来完成多个类型相同的设备的操作。其它软件有什么,间接变量、替换变量数组等,作为公共画面里多个tag的公共变量,不同的设备只要将这些设备对应的变量替换公共变量即可,SE是如何实现的呢?谢谢!

网友C:
我要是把一个标记的值读上来传递给另一个标记,然后写到另一个PLC里,如何才能让这个写标记随读的标记实时更新?? 我用事件和宏感觉效果都不行,急!请赐教!!

网友B:
SE里的VB好像不能编辑汉字?那我如何在屏幕上显示不同的汉字提示呢?

网友D:
楼主说的应该是FactoryTalk VIEW软件吧,刚开始看到RSView以为是说的View32那个软件呢。 楼主确实很少来,都20天了。 1楼:操作很多相同的阀门,如果不是特别多,搞个可见性就可以了。另一种方法:带参数调用另一幅画面,在一幅画面中先把阀门的操作按钮什么的画好,标签是#1 #2等等,在Parameters中让#1=标签 #2=标签,以此类推,就可以实现带参数调用了,详情见手册! 3楼的哥们和1楼差不多呀。 2楼的功能没有用过,也就不知道咯 4楼哥们你的问题我没看太明白,把第一个标签的值读上来后是直接传给另一个标签还是怎么着,看你的描述好像还在上位上处理过,我的理解是用生产者消费者标签在下位不就直接处理了吗? 5楼的哥们兄弟也没太明白您的意思,是指在同一个位置不同状态显示不同的汉字吗?如果是这样那就简单了,运用可见性就可以实现。

网友B:
Conice兄弟谢谢你的答案!等了这么多天,终于解决了。再次感谢!

我的Bmp图块底色不能透明的问题,还是希望明白人给解决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实现不了啊,大虾怎么做的,我在泵的事件里 Display 60;&Set pump pump1;,但是在60画面里却实现不了啊

楼主:
对于1楼的问题 SE里面有ParameterTag 跟ParameterFile 可以在Display里面把Tag设置成#1 然后在ParameterFIle里面定义

#1 = tag1

然后用Display 命令 加载不同的ParameterFile 有 /p /t 这两个命令 你可以查询一下帮助文档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能帮到你们

楼主:
2楼的兄弟

SE的基本图形都支持移动操作 比如水平 竖直 填充 等等 我不太清楚你想要如何移动你的BMP图形

如果不是很复杂你可以手绘一个 我也见过国外的客户利用ViewSE的基本图形画过很复杂的阀门控制图形

右键 属性 Animation里面就可以设置Tag来实现相关的操作

关于无法透明 跟你用的BMP有一些关系 你也可以吧那个BMP发上来 如果简单可以自己画一下

有问题可以回复贴子

楼主:
4楼 用过 DerivedTag 没有? 或者用VB使用OnDataChagne 好像都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不知道你用Event跟Macro是怎么做的

楼主:
6楼的兄弟都已经解答了啊 ...................................

呵呵 多谢多谢 前段时间来看过发现没人留言 还以为SE/ME大家都不喜欢用了

View32市场确实很大 不过很老了 但是很稳定

楼主:
5楼的兄弟 我用英文版试了一下 好像确实不能编辑汉字 但是StringTag 还是支持中文显示的

你可以根据事件或者某些条件触发写Tag的操作

或者我也看过有的客户把相对性的提示用Text空间写在界面上 然后用不同颜色的指示灯进行提示

或者你可以考虑写英文 呵呵

楼主:
8楼的兄弟 Display 60;&Set pump pump1

你的pump,pump1 都是什么Tag?

如果Pump1 是Tag

&Set pump = {pump1}

如果 Pump1是字符

&Set pump = ”pump1“

希望能给你提供一些思路

楼主:
回完了。。。

FactoryTalk ViewSE/ME 是一个很复杂的产品 我对它也是一知半解的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如果有问题可以跟帖

说的有错误还请大家轻拍转头 能帮助你们解决难题才好

网友B(2011-08-01):
图片还是比较复杂,我记得10年前用过RSview32,就可以将子图的背景的单色设为透明(比如白色)。但这次用SE,照方抓药,但怎么也设不了。

网友B:
要是把图上天蓝色部分设为透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图块在底图轨道上移动了。

网友B:
我现在贴上来的图是jpg的,但实际上我的子图是bmp图,按说bmp图能设为透明,因为它的色点没有被压缩处理。

楼主:
兄弟 简单试了一下 没有去仔细研究他的实现

你可以把现在的背景蓝色都填充成黑色 然后选择透明处理 你再看看效果

我做出来的效果比较毛糙 你原图的BMP可以简单的处理一下 不想去掉的就不用黑色

因为SE实现这个的方法也不是很智能

我试了一下 效果是出来了 不过有点糙 你可以稍微花点心思美化一下 总比自己重新画要快得多

希望这个能帮你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他的透明实现并不是把背景给透明了 很多时候SE所谓的背景并不是图片上我们看到的背景的颜色

就像这张图 黑色能被处理掉 但是黑色并不是这个BMP的背景效果

另外 我是把你上传的这张图片再复制下来 再转成BMP的 效果如果跟你的不一样

那只有拿到你的原BMP图再看看 不过你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再鼓弄一下 呵呵

网友B:
哈哈!谢谢!终于成功!就是把底色改成黑色就可以了,这个SE真是怪,为什么白色不行呢?我用过其它组态软件,白色都是可以的。再次感谢!你是哪的,请你喝酒!

网友B:
上面那个问题,问ROCKWELL技术支持,都不知道如何做。拖了很长时间,我记得我当年用RSview32时就能做,再次感谢!

网友B:
不好意思,还有问题,在SE中要做报警记录、事件记录等,是不是要用到SQL SERVER?技术支持说安装时带SQL SERVER,但我安装时并没有提示安装或自动安装,在“所有程序”也没找到SQL菜单。那这SQL SERVER如何才能装上呢?

楼主:
兄弟客气了 能帮到你还是很高兴的

老美的技术支持还是很牛的,中国的就不说了,毕竟这个产品太庞大了

SQLServer啊 RSViewSE安装的时候不会有的 需要你自己安装

对于你想吧报警跟事件都记录到数据库里,

据我现在肤浅的了解

Alarm只能记录到Log文件里或者通过打印机打印

你可以吧DataLog记录到数据库中

只要吧数据库手动装好 然后再Datalog里配置一下就好了 不是很繁琐

楼主:
喝酒啊... 本人不胜酒力 多谢兄台的好意 哈哈

这个产品是RSView32的升级 所以有些在RSView32里能用的 在SE|ME这不好用也不奇怪

网友B:
谢谢!我是要存趋势数据,所以用SQL,但供应商给的盘里没有SQL。按说应该给一个低版本的SQL,其它组态软件都给的。

网友E:
本人急需:RSLogix5000编程软件 序列号,请问那位有?我的邮箱是:ydcqs@163.com

楼主:
到你们手里的安装盘是什么样我不太了解

我只能肯定的告诉你 正规的RSView安装盘是没有SQLServer的 不过你可以去下载一个叫SQLExpress的 免费的 基本功能都可以用

楼主:
新版本会支持的 不过我估计你手里的应该是老的版本

网友B(2011-09-09):
请问,我要在工程里用VB编一个全局脚本,脚本在那编呀?没找到地方。是在总图(不关闭的图)的“通用”里吗?其它组态软件都有个全局脚本环境。

楼主:
在界面 右键 单击 有一个VBCode 的选项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

网友F(2011-11-03):
你好我想问一下报警打印怎么设置来一个报警打印一个?只找到alarm print on命令怎么用?

网友G:
如何将PLC中的所有标签都导入到上位机了?通过OPC吗?

网友H(2011-12-26):
23楼的问题:

6.1以后,包括6.1 安装已经包括SQL 2008 Express, 6.1之前得自己安装。

SE  里新的alarm( FT Alarm and Event) 可以记录历史信息到SQL

网友I(2012-03-07):
遇到热心人了,收藏!!!!

网友J:
你好,我刚学ME,不知道如何设置通信那一块,比如我用1769-32E的CPU,一个16输入模块和一个16输出模块,如何在ME中直接使用PLC的标签,多谢!

楼主(2012-06-12):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想问一下报警打印怎么设置来一个报警打印一个?只找到alarm print on命令怎么用?

在 HMI Tag Alarms 里面 有个一Alarm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好,我刚学ME,不知道如何设置通信那一块,比如我用1769-32E的CPU,一个16输入模块和一个16输出模块,如何在ME中直接使用PLC的标签,多谢!

这个问题帮不上你 下位机的东西不是太了解 不好意思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楼主好人啊

网友O:
还原apa文件,总是提示不是有效的什么文档

楼主(2012-07-17):
引用 网友P:
还原apa文件,总是提示不是有效的什么文档

1.重新做一个APA再试

2.给个详细的错误描述

网友Q:
偶过来捧个场,严重支持!

网友Q:
过来捧个场,楼主好人,支持!

网友R:
楼主有没有关于rsview32工程例子,本人刚学做界面,请楼主指教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S:
楼主你好:你有没有ME3.2版本软件。如果有请发5368480@sohu.com多谢

网友T(2012-11-07):
怎样将se网络项目复制到另一台计算机上打开?已经试了很多种办法

网友U(2014-04-25):
好楼主,请问rsview和logix5k通过opc通信的问题:写标记失败:等待响应时应用层超时.写标记失败:标记的值有错误

网友V(2014-06-14):
你好 请问要如何实现画面切换?我找了手册了 但是相关的介绍介绍得不明不白?请问能不能告诉我要如何实现 或者给下相关详细的资料。

网友W(2015-08-04):
是触摸屏里按钮切换还是外部按钮切换

引用 网友V:
你好 请问要如何实现画面切换?我找了手册了 但是相关的...

网友X(2019-08-01):
不知到高人最近还进这个贴么,刚接触AB系统,用的RSVIEW  SE组态软件,请问做画面时,有类似西门子“WINCC 画面窗口”的功能么?

现在需要实现一个动作,有一台水泵,鼠标点击水泵的图片,就弹出一个窗口,窗口里有“启动”“停止”按钮,选择按钮来实现水泵的启停。

还有一个要求,点击“启动”或者“停止”的时候,要弹出“确认/取消”窗口。

还请指导。

网友Y:
引用 网友X:
不知到高人最近还进这个贴么,刚接触AB系统,用的RSV...

那个版本的SE呢?9.0以后的版本touch animation里面的release action,自带confirmation功能,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