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数据显示的问题,急

楼主(2011-06-27):
我有个触摸屏正常运行两年了

现在突然显示的数据容易卡住不动

但是报警还正常报警

什么原因

急用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查看历史数据,是否存盘数据过多,如果历史数据不是很重要,可以删除历史数据。

网友B:
内存不足的原因吧。。

网友C:
可能存盘数据太多了,或者闪存有问题了!

网友D:
使用两年了,建议清除下存盘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