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GS数据显示的问题,急

楼主(2011-06-27):
我有个MCGS的触摸屏正常运行两年了

现在突然显示的数据容易卡住不动

但是报警还正常报警

什么原因

急用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检查电源线是否松动,如果正常,主要是通讯收到干扰,重点检查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