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5000p9s故障 求 急救
三?川逆变

楼主(2011-06-27):
运行无输出,显示频率为0。  面板控制试了!!   启动线FWD-CM以短接正常    外控式了  也一样  运行指示灯亮   频率为0.00    不上升。电机好的      没说明书    没初始化     !求救

网友A:
没有给定频率?

三?川逆变

网友:
数据初始化了     用面板也不能运行!   频率50   按运行没反应了    运行指示灯不亮     输入输出断开的    直接上的母线540V直流   没任何报警

网友B(2011-09-04):
把小板子上的93c46的程序重新写一个好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欠压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