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PLC的24V对外供电

楼主(2011-06-27):
如图,一般PLC有一个24V的电源对外供电,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这个电源是否和PLC内的电子线路的地线隔离的,如果不是,那么就可能在地线上感应到电磁干扰,为了不用感应到电磁干扰,用PLC时是否用外部供电比内部供电可靠??

网友A:
看上图,PLC内部控制的5V电是与24V隔离开的,所以应该能降低干扰,在理论上用外部24V会抑制干扰,因为输出点是光电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