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控制回路短路问题

楼主(2011-06-27):
请教交流电机行程开关控制问题,是一个10KV开关柜电动隔离刀闸合分控制回路。

行程开关只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而电机正反转通过手动或者远方切换接触器换相来控制,每次按下电机合闸回路按钮,电机运行带动刀闸合闸后,串接在控制回路的行程开关常闭接点就爆掉,且控制电源开关跳闸,不知道什么原因。回路绝缘没有问题。

楼主:
第一次发,请教电机控制问题!

网友A:
按照你说的情况,是不该出现这种现像的,我现在的估计是,你把行程开关的常开和常闭看错了,图中行程开关常开点还控制指示灯和其他回路,可能在那一回路有短路现象存在.爆掉的可能是常开点.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行程开关控制的K1和K2都是外送刀闸位置状态的接触器。指示灯我甩开了接线

楼主:
再说,如果行程开关把常闭接成常开后,那么合闸回路根本不会启动啊。我更换 新的行程开关后,第一次可以合闸,等电机带动开关一合闸,则行程开关常闭点马上爆掉,同时控制回路开关Q2跳闸。但是如果我取消MK1的常闭点和敞开点,用短接线来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则没有出现短路跳闸问题。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图,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图中,常开点有一端是直接进其中一根相线,常闭点有一端直接进的零线,不知道你的行程开关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一个动触片,两组静触点这种类型.在行程开关动作一瞬间,形成短路.所以爆了

网友A:
把进常开点的两根线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B:
有可能是行程开关不合适,常开常闭瞬间动作时有短路现象,换个别的型号的试试呢

网友C:
换个行程开关再试一下。

网友D:
考虑一下明亮天空说的,你的行程开关是不是先分后合型的,即三个脚的那种

楼主:
谢谢大家,早上我又换其他型号的行程开关试了一下,没有问题。还是行程开关的问题。我们原来是法国产的一种,现在是国产的。估计型号不配备

网友E:
估计是行程开关的公共端接在了MK1的N端,当MK1动作时造成短路,将位置信号K1、HL1从右边换到左边来,KM1常开点换到右边,将MK1公共端接至N线试试。

网友F:
你那个图画的有点问题那sa1.sa2是起动按钮吧,起动按钮是常开的你画成常闭的了。还有那个远程也没自保持。如果你那个起动按钮是常开的,现场没问题。远程没自保持大概开不起来。现在是远程开不起来还是现场开不起来。现场开不起来那就是现场有问题,远程开不起来那就是远程。如果远程和现场都开不起来那就查一下远程现场转换开关是不是短路。

网友G:
虽然问题已经解决,但5楼明亮天空所说的情况仍然应当注意,也不限于楼主所说的情况。

网友H:
你的SA1和SA2是互锁的吗?肯定是有短路的现象发生啊?高压危险,你要检查清楚哦?

网友I:
1、“电机运行带动刀闸合闸后,串接在控制回路的行程开关常闭接点就爆掉,且控制电源开关跳闸,”,说明有短路;

2、而且是行程开关常闭接线短路的,接线有错误!

3、你的图画的有问题,哪个虚线框是什么?怎么接线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了一下图,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图中,常开点有一端是直接进其中一根相线,常闭点有一端直接进的零线,不知道你的行程开关是什么型号的,是不是一个动触片,两组静触点这种类型.在行程开关动作一瞬间,形成短路.所以爆了

支持!应该是这样。楼主可以改一下KM1和KM2线圈回路,让零线直接进线圈,互锁触点和行程开关移到前面去!这样行程开关里面就没有短路的可能了。

网友K:
这个图看着很纳闷:你说他画的是电气图吧,KM1,KM2的线包他还要来个K1,K2;说它不是电气图吧,他画的还怪是那个样子,还有注释说明.........

K1,K2是KM1,KM2的线包,那KM1,KM2在图中表示的又是什么?

请问一下,其他的还有哪位的接触器的线包可以这样一个图中画在两个地方的?